[外设] 飞利浦SPA311/93旋钮坏了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 万分感谢
飞利浦SPA311/93旋钮坏了,声音时有时无,时大时小.右声道超小.

打开后发现一端(5线)的有一线烧了,好像也和其它线短路.
我想问下,能不能把中间的电路剪了,打5线端和4线端直接接在一起.
或者有没有其它的简单的方法,能响,能分左右声望就可以了.再次感谢

网友:
可以用酒精清洗一下电位器试试看,网上好像有这种电位器可以买回来更换但是要会用电烙铁和吸锡器,如果看得懂电位器电路原理也可以飞两根线加两个合适的电阻解决。

网友:
你说的是哪里烧了?图上看不出来,如果是电位器坏了,拆下看看多少K的,按外观上网搜一下看看有没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