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室内取暖温控开关,型号:86SC-4F

楼主:
家里翻出来的,感觉像是个电暖气或者电热地暖或者什么其他暖气的温控开关
为什么讲是个电热用温控开关呢,因为这东西只是个开关,四根线,二进二出

可是我家并没有使用过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会出现在我家
还是个使用过的,谁用的呢
拆了看看

就是这么个开关,接上电之后就能显示东西
看着还挺漂亮的,拿在手里面很厚实的感觉,比较有重量
看起来外壳塑料也挺好,不像有些产品松松垮垮

三围图样
从下往上看,小洞洞处是温度探头,黑黑的

从背面看,从栅格看过里面有白色的断电器,黄色电容
底部是二进二出,从左往右依次L2(出)、L1(进)、N1(进)、N2(出)
铭牌标准使用电压220V交流以及电流20A

左侧

右侧

斜上45°

后面斜上45°
背壳上方中心有一突起点
背壳下方左右各一突起点,从这三个点的位置推断应该还有个与之配套的暗盒,因为平时我们使用的86暗盒基本没有这种点或者坑儿

四线,中间两根为进线,我随便找了个插头接上了

这东西好,接上就出字
显示的当前室温,设定温度以及其他信息
面板左下角小黑洞R字样,最初我认为可以是红外遥控接收窗口,但我认为错了,我认为的并不是我认为的,是个RESET
R下面还有电源、加热一绿一红两个LED灯
再就是四个大大的椭圆按键

当设定温度低于室温时,加热灯不亮
当使用上下按键调整到设定温度高于室温时,加热灯点亮同时开关会有输出电压

没搞明白,怎么个“程序”
程序里面有1还有2,再就没有其他了

这个开关外壳是没的螺丝,是卡扣的
还是使用之前的杨州三把刀

里面看起来是两块电路板,像是一块强电单元一块弱电单元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看啊,有一块板上有很粗的覆锡铜箔,很强,所以是强电单元
另一块板上的都是很细的导线连接,很弱,所以是弱电单元

小心的翻开并平放在桌面上
两块板之间使用了6根电源、信号线相连接

这是弱电单元,管理信号的
那个EM78P447SAM应该是管理信号的大脑了吧

所谓的强电单元,看覆锡层就知道这家伙导电能力差不了
小心着小心着还是把这个线弄断了

拍个清楚的照片,避免焊接错了

索性把排线都断开了
这块板由两个螺钉固定在底壳上

放大能够看出来哪里是焊点

信号线挺细的

拆下两个固定螺钉就把强电板取下来了

使用痕迹很明显

使用痕迹,高温痕迹

高温位置对应强电板的供电部分

没细研究电路,电路板发热严重的应该是这个两极管的位置
发热挺厉害

几个不同角度拍下强电板及元件
白色的大大的交流继电器,30A,真猛

这是阻容降压给弱电单元供电对吗

弱电单元也很方便拆解,四个角四个螺丝钉
拆下后就将外壳与弱电板分离
按键使用的橡胶帽,现在也还是挺灵活的

左下角,一个轻触,外壳标记为R,应该是RESET的意思
一绿一红分别对应电源和加热

液晶显示屏外还有一层透明罩,很好的设计,有效得保护了太弱的液晶屏
这个透明罩是用分别上三下三总计六颗螺钉固定到电路板上的

液晶屏下方是黑黑的邦定芯片,看这个设计应该还有硬封版本
上下两条导电橡胶
一块定制液晶屏
一个白色的液晶屏支架
一个透明罩
又简单又强大的弱电单元

非常喜欢这种简洁的设计

使用这个内热电烙铁以及十多岁的松香及原来黄黄的焊锡膏来把刚才弄断的信号线焊接好

焊接好了之后又弄了一坨704

装好了再通下电,有字,有灯

然后就是没有应用场景,外加有那么明显的使用痕迹及那块两极管烧黄的痕迹,再加上自己焊接的
不敢挂小黄车
直接丢掉了

以上就是本帖的基本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浏览
您的浏览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楼主:
感谢大家浏览

网友:
看着像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模块

网友:
那个金鸡的助焊膏最好不要再用了,有腐蚀性,自己买点氢化松香碾碎了泡95%的酒精兑点松香水就行,或者买支好一点的中性助焊剂,个人用量少,能用很长时间

704胶打得有点影响市容啊,用雪糕棍抹两下也行啊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拍了那么多图片。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没有必要扔掉。其实可以测试一下,基本都有数了,应该在温控场合有用处。

网友:
不错不错,架构图片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