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佳能6d全画幅相机不认卡维修+更换快门帘

楼主:
继上次帮舍友1300捡的那个佳能6d一机两镜套机之后,心里的器材瘾又开始挠痒痒了。正好前几天在拍机堂两百多捡来一个d300s极好橙色单机身被我六百块钱出掉之后资金回笼了,于是这几天高强度刷闲鱼寻得一个700闷的6d坏机。

本来看卖家描述和评价感觉就是一次平平无奇的捡漏,毕竟这个机器在网上找人换卡槽也要两三百块钱。没想到这个卖家所谓“公司拍产品”的说法给我后期埋了个大雷
不多说,到手插电池先看看什么情况(卖家甚至都不愿塞块电池寄过来)

好,确实是不认卡,不插卡试拍了几张问题不大(记住这个室内情况试拍,这是后面的引子),用指甲抠一下机身发白的地方发现可以扣掉,疑似是单纯的用脏了没有好好保护
先扒掉侧面的橡胶,从左手的侧壳入手

侧面三颗螺丝拧掉即可拆下侧面盖板。
接下来拆面壳,面壳的螺丝依旧是隐藏在正面的橡胶皮和目镜下面

螺丝拧下来之后就可以拆开面壳,露出主板了,其实这里发现主板的散热贴纸皱皱巴巴就感觉不太对

然后拆底壳,底壳依旧都是裸露的螺丝,拧下就可以拿下来。底壳这块板子我记得是驱动自动对焦和管理小主体机械动作的

然后拆镜头那面的背壳,拧下全部的螺丝可以拿下来,一般情况背壳这边是结合的比较紧的,因为有两个导热硅胶连着背壳作为散热

近距离欣赏一下背壳后面的红外接收(貌似是给遥控准备的?)还有一颗不知名的灯珠(这个机器不带无线引闪,平时用也没见过这个地方有辅助对焦的光射出来,不懂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

接下来拆顶壳,顶壳只需要左侧接口处一颗螺丝,右面顶上肩带处一颗螺丝就可以拿下来,不过拆顶壳不要太暴力,里面还有一根排线,比较脆弱

顶壳的排线有一些接口并没有接东西,猜测可能是多个机型复用?
中间热靴接口旁边的小板就是wifi小板,这个东西目前没见过有坏的,海鲜市场很多wifi不好用的可能单纯是拆过忘记把排线接回去(我自己拆装这几次每次都忘记,毕竟不插这根排线也没有报错,只不过是wifi搜不到发射不出来信号)

给主要的外壳和机芯拍个大合照,拆这个机器要注意步骤,右面内存卡那边的盖子要先放上才可以装顶盖,因为内存卡这边佳能设计了一个开卡槽断电的开关,如果反着来很容易把这个开关的啾啾搞没导致不开机

接下来拆主板,主板七颗螺丝要注意右上角有一颗藏在排线下面,拔排线的时候很容易不注意忘记这里有一颗螺丝(说的就是我研究半天为什么拿不下来主板)还有就是右上角有一个和电源板相连的座子,需要力气大一点

把买来的新卡槽和坏的卡槽对比一下,嗯,没买错

仔细观察一下坏掉的卡槽,原来是最右边的触点失去弹性了跟卡接触不上所以不认卡。不过新的买都买来了,为了之后稳定一点还是直接换上
热风枪启动!吹掉坏的卡槽换上新的。这个地方也是需要注意,卡槽旁边那颗缓存芯片的背面就是佳能的digic5dsp处理器,鉴于同处理器的70d通病就是处理器虚焊,我们尽量从另一边吹下来卡槽

换上卡槽,全部装回去。不得不说换这东西是不是有台bga比较好一点,我的风枪感觉左面触点吹下来了右边就又凝固了,费半天力气。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卡槽屁股有两个触点是检测卡有没有插进来,侧面有两个是检测卡的写锁定卡关,这四个全部要焊好缺一不可,有一个没焊还是会提示无存储卡(因为这个又拆装两次)
接下来就是按拆解的顺序反向全部装回去,插卡,认了!

美美组装回去,把白色的污渍清理掉,胶皮涂上b7000粘合回去。大功告成(真的吗)

不得不说这机器上个大一点的镜头还是挺威武的,就是不是全金属机身对比高端的5d系列拿起来有一点头重脚轻
第二天出门随手拿出去拍两张照片玩,导到手机一看怎么回事怎么有一道白边,刚才看天上也没有这样的云啊

顿感不妙,这该不会是cmos有问题吧,仔细检查了一下又感觉不是,因为liveview模式下面屏幕显示画面没有这道白条。于是扒起反光板用手机录一条慢动作。坏了,这快门帘漏光啊。马上去鱼上下单一套快门帘(三十五大洋又从我钱包里面溜走)

这几天等快递到货倒也是没闲着,插电脑看了下快门次数。反光板四十多万次,快门五万次。合着这是换过一次快门啊,可能是上家换的快门质量太差?也是挺感慨这佳能全画幅入门机器造了快五十万次快门都没跑焦,而我的泥坑d800只有三四十万次快门就小主体磨损的无规律跑焦了

快递两天就到了,心碎的把我粘好的胶皮全部拆下来,内部主体拆解需要拆掉上面的电源板和下面的驱动板
电源板下面有一条连接电池的排线

驱动板排线就比较多了,要注意这些排线的上下叠起来的顺序

接下来拆cmos,对拆cmos的妙招我是用红笔把螺丝和侧边的定位柱全部做上标记,到时候归位的时候只需要定位柱的标志刚好露出来,螺丝拧到标记的位置就可以了

cmos螺丝下面的三颗弹簧也要按顺序放好,万一他们三个弹力不一致装回去没按照顺序可能也会跑焦
轻轻拿起全画幅的cmos,真大看着真好看

拆下cmos之后下掉四颗螺丝就可以把小主体和壳体分离了

这里要注意这个连在小主体上面的排线,有一颗螺丝固定的,一不注意很容易弄断

拆下快门组盖板

分离两片快门幕帘和左侧的固定片以及垫片,这个垫片也是需要记好位置
这个下层垫片拆开发现只有下面的一个,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让快门运动阻力变大导致快门松动的原因,但是我手头也没有这样的垫片,同时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拆解详细照片,只能先按原顺序装回,以后出问题再说

坏掉的快门帘,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条松动导致的漏光

装回新的快门帘,快门帘看起来虽然大致相同,但是上反是不可以的,有一个上面有小孔固定弹簧归位用

这里图片有点乱,因为我也忘记那些是换好的那些是换之前的了,反正快门帘上有两个弹簧,右边金属结构上有两个,拆开的时候要小心他们弹飞。如果手头有同款快门出问题的坛u可以找我要更清晰的照片给你参考
换好的快门组和坏掉的快门帘来个合影。希望你们活的时间长一点,毕竟看起来做工还是不错的

组装合体的照片就没拍了,毕竟都是怎么拆反着过去怎么装
装好要先测试对焦,毕竟拆过了肯定会有偏差,近中远三种情况都去看一下对焦点的偏移

如果很不幸取景器对焦出片和live view模式出片对比不一样就要像我一样挂着镜头多拆几次调跑焦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固定cmos的三颗螺丝做好标记拧到一个能对焦正常不跑焦的时候就好了,我是调了三次调好的

全部装好拍张照,不得不说1740是个好镜头,四五百的价格就能给到你17mm的广角焦段和f4恒定光圈,令人诟病的也只是变焦的画质不行,但是正常人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些了,边角好的头随便买一个的零头都能买这颗头了,更别说这还是红圈头,拿起来就感觉做工非常不错

结束收工,这台机器一共是700单机,卡槽25大洋,目镜25大洋(换目镜太简单了没拍图),快门帘35大洋。总结,在八百大洋内修好这台机器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毕竟均价也要1000往上了,而且都是自己动手比较放心,贩子翻新的手法不一定有多粗糙呢好了朋友们再见,我舍友找我打会游戏去了。有同款或者类似机型出问题可以找我哦,到时候把全部高清大图和步骤全部给你。下一步就是玩腻了这台卖掉去捡一台5d3了,争取用这两百多本金把这些千元全画幅全部玩一遍

网友A:
这图片真多啊!

网友:
47个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真多啊!

哈哈,拆相机拆的少所以想每一步都记录一下

网友:
这要是我,能多出一堆螺丝

网友:
能够维修单反相机的,都是很厉害的老师傅了

网友:
太复杂了,不想玩更不想修。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棒,谢谢分享

网友:
真正的高手!能拆成这样再修好,没有过硬的基本功,真做不到。

网友:
这种维修难度还是很大的,能修说明动手能力杆杆的

网友:
能够修复单反相机故障,专业性强,技能高超。

网友:
论坛里牛人很多啊

网友:
能够修复单反相机故障,专业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