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手电驱动板如何增加亮度

楼主:
     各位大佬!求助一下 这块手电驱动板如何改才能增大电流从而获得更好的亮度  原来的亮度有点暗  这里大佬技术牛牛的~希望能提示一下更换或者增加拆除哪些元件!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亮度低要换灯珠,并且增加散热,光加大驱动电流只会烧灯珠而无法增加亮度!

网友:
这个还是真不懂

网友B:
楼主,打强心针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低要换灯珠,并且增加散热,光加大驱动电流只会烧灯珠而无法增加亮度! ...

电流小 上大灯珠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强心针是不行的

  万一有专家医生抢救呢

网友:
你需要把灯珠的相关电路画出来,这个不难,花点时间而已

网友C:
好久没见口水大法了,用棉签粘口水在有弹簧那面的电阻擦一擦,看能不能改变灯珠亮度,当然最好是串电流表监测电流,电流变大的话灯珠亮度就亮了

网友D:
换灯珠,调恒流电源输出至新灯珠额定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灯珠,调恒流电源输出至新灯珠额定电流。

换新的手电,最快,最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新的手电,最快,最实际。

确实!

网友:
换灯珠,换光效更高的灯珠。

网友:
换板换灯珠

网友:
背面那6爪IC是灯珠驱动,找一下规格书里面有没有调节电流的。没有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见口水大法了,用棉签粘口水在有弹簧那面的电阻擦一擦,看能不能改变灯珠亮度,当然最好是串电流表监 ...

学习了,这个应该是通过电阻控制MOS管,应该有用。

网友:
自己叫快递给你几个3535贴片的 XPG S2亮度 5000K灯珠

网友:
研究一下6脚驱动芯片,可否调节恒流输出电流。
研究一下原灯珠的额定电流,不要调节后超过灯珠的额定电流。
调大电流后,还要关注灯珠的散热是否可靠。

网友:
调大电流只会是杀鸡取卵!

网友:
电流调大一定要散热跟得上才行,高温下led光衰比较厉害。我的筒子q5用7135*4驱动一直没啥问题,当然也没有重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