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抢救徕芬高速吹风机

楼主:
    两年多前无意间刷到了一个视频介绍徕芬高速吹风机研发团队的,看得心痒痒,花了近六百大洋买了一台LF01,用了感觉真不错。
    两三个月前盛夏时节冰箱除冰,灵机一动拿出吹风机往里吹热风,想着能化冻快一点儿,结果一不留神没拿住掉地上,估计进了点儿水,瞬间停机了,放在阳台暴晒了一天又复活了,估计也落下了病根。
    前几天夫人正吹头,突然停机了,拿过来一闻,一股焦糊味儿,夫人说估计是进了很多头发短路了,我说兴许是芯片烧了,看来没救了,赶紧狗东下单了一个平替,这个留着拆机玩儿吧。

    一口气大卸八块之后,仔细查看芯片板子,没有芯片烧掉的痕迹,电容也完好无损,倒是真发现了不少细小的头发丝儿,突然感觉这还有救,网上一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高速电机坏了,于是咸鱼上下单了一个同款电机,坐等到货开搞。

    自己剪断的线路,含着泪也要焊接好。

    忘了啥时候撸的多功能折叠剥线钳了,还挺好用。

    后来一查,这款吹风机三年质保,不过之前进过水,算了算了不想了,自己玩儿的开心就好。

    换了电机果然大风就吹出来了,奇怪的是一开加热就不吹了,暂时就这样吧。

    晚上睡觉还一直琢磨到底哪里出问题了,猛然记起来好像电热丝附近温度传感器的排线忘记插了!

    之前买来带娃抓昆虫的大号镊子,用来原装吹风机头还挺好使。

    第二天打开一看,果然!插上重新组装,大风吹起来了,开加热也不停机了!哎?怎么不出热风呢?网上一搜,说是电热丝也会坏……算了算了,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哪天看看能不能手动修复电热丝吧。

    小结一下,这个吹风机外观完美无螺丝,对我这样的小白拆修那是想当的不友好了,尤其是加热切换按钮似乎是胶粘了只能破拆。没有金刚钻,硬揽瓷器活,纯属自娱自乐了,拆机状态上电测试还是很危险的,请勿模仿。

网友A:
当时坛友安利,买了一台普通传统式的。
后来被朋友安利仿戴森的,没买,修好也没敢用。
后来拼多多一台30多。。买了,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坛友安利,买了一台普通传统式的。
后来被朋友安利仿戴森的,没买,修好也没敢用。
后来拼多多一台30多 ...

哎呀!感谢大佬提醒!我一个电机都花了三十多……这就下单一台试试,不行拆了用里面的电热丝也行啊,哈哈哈哈。

网友B:
瞎折腾啊,还没修好

网友C:
请问这种吹风优点在那里?我看结构和几百年前的也没多大差异

一个吹风用了三十年的路过

网友D:
几年前100块买了个魔贝的高速电吹风,比传统电吹风好用太多了,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折腾啊,还没修好

是的,忙活了半天还是吹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吹风优点在那里?我看结构和几百年前的也没多大差异

一个吹风用了三十年的路过

除了风速更快更美观没别的,结构比传统的复杂多了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100块买了个魔贝的高速电吹风,比传统电吹风好用太多了,香

风速快吹起来过瘾⌓‿⌓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风速快吹起来过瘾⌓‿⌓

对,风量大还稳定,带温控能稳定出风温度,多档温度还带负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100块买了个魔贝的高速电吹风,比传统电吹风好用太多了,香

体现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风量大还稳定,带温控能稳定出风温度,多档温度还带负离子

以前也是恒温大风量嘛,所谓稳定是何意?吹风有啥不稳定的?

网友:
近600大洋,有钱真好,20年前在商场七十多块买了个松下的,用着还可以,其实电吹风没什么技术含量,就一组发热丝+风扇

网友E:
我也是这个,我的故障是插上电开机没反应,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我的故障是插上电开机没反应,指示灯一闪一闪

那估计是直流电机彻底歇菜了,我的是电机轻轻转几下就停了,感觉是想冲高速没成功就罢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