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如何控制TM1638的位输出

楼主:
请问,用什么方法控制TM1638的GRID,让其中的某一位不显示?

网友A:
照着芯片手册写程序去

网友B:
没看懂意思,,要某位不显示,就把GRID   X不接到数据管com上,或是用开关/单片机程序来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芯片手册写程序去

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意思,,要某位不显示,就把GRID   X不接到数据管com上,或是用开关/单片机程序来控制啊 ...

就是想用程序控制,因为要保持原有的数字,不想用段码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程序控制,因为要保持原有的数字,不想用段码控制。

找别人的代码,照抄

网友C:
tm_digit[11] 0-9字符数组中加个0b0000000,tm_sendByte(0xc0)后,按顺序,需要显示的位则tm_sendByte(tm_digit[X]) ,X为0-9,不显示的位则tm_sendByte(tm_digit[10]) ,即abcdefg都写0就不显示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别人的代码,照抄

一直在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_digit[11] 0-9字符数组中加个0b0000000,tm_sendByte(0xc0)后,按顺序,需要显示的位则tm_sendByte(tm_d ...
unsigned char LED_wei()        //控制某一位不显示
{
        Write_COM(0x44);
        STB=0;
        TM1638_Write(0xc0);        //0-8: 0xC0,0xC2,0xC4,0xC6,0xC8,0xCA,0xCC,0xCE
        TM1638_Write(0x00);
        STB=1;
}

用上面的代码可以控制某一位,如何恢复显示并保持原来的数字呢?用于调整时钟时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