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新教一下高手 SM2263XT想量产短接ROM也识别了

楼主:
手上有个SM2263XT的想量产,短接了ROM,也识别了,但量产工具里认不到,我手上的这个转接卡2258这类的都可以用,不知是不是是必须要用JMS583转接卡吗

网友:
必须用JM583

网友:
需要卸载NVME驱动  安装开卡驱动  才行

网友:
这个开卡  不一定要用转接卡 我都是找个主板带m.2插槽  开卡   2263XT 开卡 先查颗粒ID 在找对应开卡程序

网友:
nvme的开卡基本不需要治具的都用jms583

网友:
直接插主板也行,得装那个专门的驱动,挺麻烦的,所以还是买个jms583吧

网友:
优先JMS583,不推荐把硬盘安装到主板上装开卡驱动,如果系统盘是从NVME启动的,这个驱动,将会直接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删除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