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采用恒流二极管T5型LED日光灯

楼主:
今天拆解一个T8照明灯具,采用了和华润微2H1002A4一样的恒流二极管,电路结构和其他恒流驱动不一样,觉得有必要分享一下

内部结构

最上方为桥式整流堆

采用TO-252封装的LT100恒流二极管

用于310V整流的滤波电容

损坏的保险管特写

电路板背面无原件和引线。

附:华润微2H1002A4恒流二极管规格书

网友:
它工作时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A:
用恒流二极管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恒流二极管的少见

开始看器件采用TO-250封装,以为是三极管,分析了电路原理,觉得不对,最后才知道是恒流二极管。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恒流二极管驱动LED,难得一见。大大简化了电路,估计会流行。并联几个一方面可增加输出恒流电流,另一方面可分压减小输入电压(AC220V桥式整流滤波后有DC310V高压)。

网友:
恒流二极管驱动LED,也是头一回见

网友:
还是觉得不如佛山照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