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清华同方X40-GCR-24005

楼主:
        公家的财产,硬盘坏了,拆开看看,之前全网找不到拆机教程,不敢下手,今天又找了下,发现这款机器模具跟机械革命S1是一样的,网上有机革的拆机贴,那就好办了,噼里啪啦一顿拧啊撬啊,终于开了。

        开盖第一步先把电池排线拔了,然后有六七处要拔线的,拔完拆螺丝,主板就可以拿出来了。

        当时 这款算是比较轻薄的商务本,配置还可以,i7 8550u  8g  256nvme,办公又不要什么性能,集显。

坏的硬盘是江波龙P900f 256G
主控88nv1160
奇怪啊盘上有b和m key,但应该只支持nvme协议,硬盘和主板之间有导热垫,那一片有点油乎乎的,还以为进过水,其实是导热垫的油

当时这款机器入账金额8千多,是没有独显的版本,集采,记得搜过带独显的配置也没这么贵

网友A:
比我2009年的同方机器要高级

网友B:
赶紧小件带回家大件拆成渣

网友:
硬盘发热变色了!

网友C:
换硬盘要拆好多螺丝

网友D:
我的主机还是10年前的二手机

网友:
电池没鼓,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小件带回家大件拆成渣

哈哈!还是你会玩,大件拆成渣,有画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硬盘要拆好多螺丝

里外拆很多螺丝、拔一堆排线、拆下主板,才能换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2009年的同方机器要高级

18年末出厂的机器,十年了好歹进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紧小件带回家大件拆成渣

佩服佩服,正合我意

网友:
红色涡轮风扇很少见了

网友E:
第一次听说拆笔记本还要看教程的,我都是大榔头伺候。

话说硬盘故障原因分析了没?最近江波龙疯涨……

网友:
做好散热,继续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主机还是10年前的二手机

我的是十多年前的...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拆笔记本还要看教程的,我都是大榔头伺候。

话说硬盘故障原因分析了没?最近江波龙疯涨…… ...

我们IT说是重置系统后放置了近一年,再发配出去使用时就蓝屏了,系统挂了,我在pe下擦除也失败,之后彻底掉盘。可能是tlc漏电增大,数据保持能力下降,固件也损坏了,然而这个主控找不到开卡工具

网友:
同时代荣耀  锐龙2500U+8G+256G在用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外拆很多螺丝、拔一堆排线、拆下主板,才能换硬盘

设计不完美

网友:
当时这款机器入账金额8千多,是没有独显的版本,集采,记得搜过带独显的配置也没这么贵。采购的价格是不能和平常买卖价格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