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泰克P500 主控TG1932用什么开卡工具?

楼主:
金泰克P500 M.2固态开机掉盘,网上查不到这个主控的资料,不知到用什么开卡工具,求知道的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看封装像PS3111。
短接上电,磁盘管理里如果认20M,就是PS3111;如果认1G,就是慧荣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封装像PS3111。
短接上电,磁盘管理里如果认20M,就是PS3111;如果认1G,就是慧荣的主控 ...

注意看 协议pcie*2

网友:
还真是,那就不知道了。应该是个冷门主控

网友:
这个是ig5208换标的

网友:
厉害  这都能看得出  佩服

网友:
原来TG1932是ig5208

楼主:
感谢指点,我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