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14-180P1A 大家看看这个惠普电源是真的原厂吗?

楼主:
淘宝上买的,卖家说保证原厂,使用中很静音,电压在系统中显示也正常,只是心里有怀疑,真是全新的,还是返修的或是高仿呢

网友:
看个标签就识别真假,那是20年前的事

网友:
看外壳质量和标签应该是真的。

网友:
拆开看电路板及标识,看用料,看焊接,然后才能说说大概率。

网友:
反正都是代工的,

然后看看这家代工厂电源的维修视频,可以看出风格是否一致。

网友:
都是国内生产的,是真的原厂 还有必要吗?

网友:
没问题,正品,看标签和镀锌效果。

网友:
线上平台卖的各种高仿货不要太多……要拆开看电路结构、用料,真假立判

网友:
这样淘汰的电源很多,

网友:
不是全新的,就可能是拆机的。

网友:
光看壳和标签真无法分辨

网友:
小功率一般假的少

网友:
基本都是国内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