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智能插座2里面5色环保险电阻

楼主:
拆开一个不通电的小米智能插座2,测量保险电阻已开路,不知道这种五色环电阻(绿红金白金)如何查看电阻值?

网友:
5.2欧姆?第三环金色0.1倍率?

网友:
绿,棕,金,银,金,5.1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解答。 前面我无法查到第三环是金色的色环电阻

网友A:
5.1欧姆线绕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欧姆线绕电阻

没有这种电阻,我准备用1A的保险丝代替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电阻,我准备用1A的保险丝代替应该没有问题吧

要用延迟保险才行,3.15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延迟保险才行,3.15A的吧。

这个保险电阻好像只是给控制部分工作的,电流应该很小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电阻,我准备用1A的保险丝代替应该没有问题吧

直接容易坏整流管,用5欧姆黑色那种ntc电阻比较好,直通,通电一瞬间电流几百上千A,有5欧姆限制,最大也就40多A,这个电阻一般用线绕电阻也是一瞬间不容易坏,用金属膜的,有时候一通电就炸了。

网友:
保险电阻几欧的就可以

网友:
有专门的绕线保险电阻,可以上水货宝去看看

网友:
需要专门的吗?

楼主:
装了一个常温4Ω的PTC热敏电阻,试机插座工作正常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