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没有用过人民电器RE-YB1005自动万用表的

楼主(2025-10-29):
前几天刚买了个人民电器RE-YB1005自动表,pdd券后约12元,有没有人用过的?

网友A:
买1003不香吗,1005只有2000计数,1003是6000计数,才多5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1003不香吗,1005只有2000计数,1003是6000计数,才多5元钱

没注意到这个 pdd推荐的点进去看价格低就拍了

还有1005虽然才2000字,但支持测电流

网友B:
12元买的太便宜了,比830都便宜。我花28.62买与你类似的表还觉得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到这个 pdd推荐的点进去看价格低就拍了

还有1005虽然才2000字,但支持测电流

万用表测电流功能有点鸡肋,毕竟要将表笔串在电路上,用起来不方便,还要防止误碰短路和有触电危险,想要测电流不妨买个交直流钳表稳妥,万用表最常用的功能是测电压,其次是测通断,然后是测电容,测电阻,测二极管,其实测电压使用频率占90%

网友:
纯玩具级别,测量一下电池电压和220V交流差不多,通断都不是很好测量.

网友:
没用过自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元买的太便宜了,比830都便宜。我花28.62买与你类似的表还觉得很便宜。

29元能买到6000计数的、开测电容的安能m118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注意到这个 pdd推荐的点进去看价格低就拍了

还有1005虽然才2000字,但支持测电流

P夕夕推送的万用表其实有很多,有时候还有五折六折,折后十几到二十几块的
不过得先挑选一下再买吧,不然会像我前阵子那样买了几个 折后十几块的都在吃灰

网友:
这就是俗称的全智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夕夕推送的万用表其实有很多,有时候还有五折六折,折后十几到二十几块的
不过得先挑选一下再买吧,不然 ...

第一次接触自动表 不太了解。不过也凑合用用吧,一般可能也就量一下电压、通断或阻值,精度要求也不高。 就是不知道是否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自动表 不太了解。不过也凑合用用吧,一般可能也就量一下电压、通断或阻值,精度要求也不高。  ...

十几块就别管耐不耐用了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玩,建议还是买个正经的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到这个 pdd推荐的点进去看价格低就拍了

还有1005虽然才2000字,但支持测电流

随机推荐、广告排名、直播带货、地推产品等等都是尽可能避免用户货比三家,真需要就加入购物车慢慢比较,不差这几分钟几秒钟,千万不能被直播间各种聒噪的声光干扰影响理智。

网友D:
下午收到这个7.95元的1005的表,电压和电阻测试的结果如表。因没有电流标准,也没有交流电压标准,就没有测试这两项。

标称0.6V起测,实际0.4V多点就可以识别出是电压而不是电阻,再低的电压,会认为是电阻而显示电阻值。

200Ω的电阻档不会显示小数点,所以标称的分辨率为0.1Ω是错误的,只能达到1Ω分辨率。测试100Ω以下的电阻,数值会乱跳,无法判断阻值的真实数据,很不好用。测量50Ω以下的电阻时,蜂鸣器会同时发声。

NCV功能也基本正常,可用。

8元钱的玩意,只要不是搞科研,可以当炮灰表用。

测试结果:

表笔短路,显示000,而不是显示0.1Ω分辨率应该显示的0.0Ω。同理测量75Ω和150Ω电阻时,分别显示为75和150,而不是显示75.0和150.0。

正面照

测量空载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午收到这个7.95元的1005的表,电压和电阻测试的结果如表。因没有电流标准,也没有交流电压标准,就没有测 ...

你买的更便宜啊。 测试得比较细致

网友E:
这种表既不安全也不精准,只能当炮灰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表既不安全也不精准,只能当炮灰表用。

会炸吧?自动表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