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未知型号量产成功

楼主:
原本一个定制 16G U盘,最近总是丢盘,格式化也不行了,就想着量产下试试
使用ChipGenius4.21.0701识别到芯片安国未知主控,1CE颗粒32G显示西数闪存

在这个bbs找到最新版本量产工具ALCOR_U2_MP_v23.05.29.00,开卡成功!但是这边识别到是闪迪
就是坏块真的有点多只剩5G多了

补充内容 (2025-11-1 19:24):
看测试结果主控应该是6989SN-TA

补充内容 (2025-11-1 19:26):
经过测试,ALCOR_U2_MP_v20.09.04.00_xT23_xT24版本量产结果容量最大,7.53G

网友A:
西数收购了闪迪,双击绿色字区域可以看到主控和闪存信息。至于坏块,感觉不应该这么少,坏块数接近一半,容量应该也有差不多一半,感觉是因为你设置半容量检测,屏蔽坏块后又模拟成了pslc

网友:
是AU6989SN-TA吗

网友:
你把ecc改到15可能容量多点。而且你还设置了半容量,不然应该是有14g左右

网友:
89-TA,这主控读取还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数收购了闪迪,双击绿色字区域可以看到主控和闪存信息。至于坏块,感觉不应该这么少,坏块数接近一半,容 ...

好的,我再试一下

网友B:
8t23的用专属版本试试

ALCOR U2 MP v20.09.04.00 xT23 xT24 {6989SN-GTC/GTD/GTE/TA} | password = usbdev.ru ; ALCOR_U2_MP_v20.09.04.00_xT23_xT24.rar; size: 6 531 22 bytes

ALCOR U2 MP v20.05.29.00 8T23 8T24 | password = usbdev.ru ; ALCOR_U2_MP_v20.05.29.00_8T23_8T24.rar; size: 7 866 505 bytes

另外那个半容量模式并不是必然只能开出一半以下的容量,这个设置是先用全容量扫描,开不出来才转半容量(half page的半容情况比较多,pslc的半容情况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8t23的用专属版本试试

ALCOR U2 MP v20.09.04.00 xT23 xT24 {6989SN-GTC/GTD/GTE/TA} | password = usbdev ...

403访问拒绝,科学也是
测试多次,23版本最多一次就是第一次的5.5G,其他要么失败要么2-3G

楼主:
BBS找到ALCOR U2 MP v20.09.04.00 xT23 xT24@袋鼠制作
BIN模式不成功,软件自动退出,自动计算容量成功
量产结果7.53G,是目前容量最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