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森森水族箱灯LDT-1500B-24W和金博特无线遥控器

楼主:
每天路过一个注册资本2KW的公司门口,看到墙角扔出来一根水族灯。公司有几个超大鱼缸,里面的鱼是真漂亮。红的,银的,金的。

一个多星期都没人捡,算了,厚着脸皮捡来研究吧。

灯管是玻璃的,超长,1.5m?两头是塑料封盖,中间是透明玻璃灯管,背面是铝合金散热。

品牌森森,好像是个老牌水族产品

功率24W,也不小

灯珠看起来没有烧,荧光粉橙黄色

拔下尾部封盖,里面有橡胶帽和黑色胶水

橡胶盖比较软,里面有支撑顶住铝合金散热条

头部也是一样的密封结构

来了只猫猫,非要蹭蹭

拔掉头部密封胶盖,看到电源部分,电容没有鼓包

抽出来整个灯条,铝合金挺重

合影,把玻璃管丢掉,灯条和电源带回去研究

电源背面有热痕迹,但是没有烧糊

回家量了灯珠是好的,颜色是橘黄色暖光,
拆下来看电源部分,保险电阻是好的,电容也没有衰减,估计是芯片挂了。

芯片1.2¥,不包邮,算了,不修了,家里也没有这么大的鱼缸

家里换了米家吸顶灯,旧灯淘汰下来的遥控器

多年前几块钱淘宝买的,12V电池换过两次了吧

有点小漏液

单继电器,这个遥控器当时买了两个,其中一个加了继电器,这个没有

板子质量一般

怀疑电容衰减

电容个头有点大

网友A:
这么长的灯管,可以放书桌上面用啊

网友B:
不错,还有铝片散热,良心了

网友C:
扔掉玻璃管可惜了,森森的东西还是值得修一下的。

网友D:
猫猫爱吃鱼,阿熊也爱吃鱼

阿熊和鱼缸干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灯管,可以放书桌上面用啊

书桌有灯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还有铝片散热,良心了

玻璃管加散热铝片,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掉玻璃管可惜了,森森的东西还是值得修一下的。

家里没有大鱼缸,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猫猫爱吃鱼,阿熊也爱吃鱼

阿熊和鱼缸干上了

哈哈,扔那里一个多周了,捡了吧

网友:
整个带回去测试啊,没玻璃管不好利用,除非拆件

网友:
这种阻容降压电路供电的,降压电容容量衰减是最常见故障之一。

网友:
玻璃管加散热铝片这做工还是不 错的

网友:
这灯应该不错,可能是全光谱的。

网友:
这个非红外遥控装置不受遮挡,许多地方可用。就是接收器采用阻容降压供电,降压电容常坏,比较烦人。

网友:
可以把灯修好,再配个鱼缸。

网友:
又满了,加不上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