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风扇有异响,哪种润滑油比较耐用?润滑油好坏差别大么?

楼主:
上次用的美孚,为何半年不到,润滑油就不见了,这么不耐用么

网友:
换个新的吧,别折腾了。

网友A:
响有多种情况,灰尘多了扇叶也会响,需彻底清理。没油了一般加缝纫机油,这个固态的没加过,想来无所谓,但不要加多,加多了油会沾灰反而不利于润滑。

网友B:
千万不要加油 蒸发快 有可能甩那都是机器容易报废,加脂 润滑脂 有专用的润滑脂,没有那锂基脂也不错

网友:
是不是要加耐点温的油,,,硅油润一下,又清除,是、寿命不知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加油 蒸发快 有可能甩那都是机器容易报废,加脂 润滑脂 有专用的润滑脂,没有那锂基脂也不错 ...

润滑脂转半年也会挥发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有多种情况,灰尘多了扇叶也会响,需彻底清理。没油了一般加缝纫机油,这个固态的没加过,想来无所谓,但 ...

没什么灰尘,但是油没了

网友:
润滑脂,润滑油都可以,声音大了以后再加嘛

网友:
估计轴已经磨损了,间隙大了了

网友C:
老风扇加过wd40。声音很大,加过也没啥用。滚珠磨损就有大噪音了

网友:
二硫化钼高温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风扇加过wd40。声音很大,加过也没啥用。滚珠磨损就有大噪音了

笔记本风扇一般不是滚珠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灰尘,但是油没了

你先拿餐巾纸一小条黏成一个特别细的小棍,放进风扇孔里转圈摩擦把里面的脏油擦出来,然后多次量少的往里面加润滑脂

网友:
时间久了还是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加油 蒸发快 有可能甩那都是机器容易报废,加脂 润滑脂 有专用的润滑脂,没有那锂基脂也不错 ...

哈哈!这加油不控制量吗?那小孔能加到甩出来?

网友:
最好是专用的,不同型号有不同抗磨、挥发性

网友:
弄一滴机油更合适

网友:
先清理干净,再加注缝纫机油,效果较好,之前用锭子油感觉不如缝纫机油。

网友D:
一台快二十年的本本就没加过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台快二十年的本本就没加过油

你的电脑很少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