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LED显示器与LCD显示器光谱对比

楼主:
LED显示器与LCD显示器光谱对比, LED显示器有一个非常强的蓝光峰。LED白色灯发出白色的光实际上是由蓝光与黄光组合叠加而成的,发光原理是通电发出蓝光去激发黄色萤光粉发出黄光从而产生白色光。

楼主:
蓝光危害是指当蓝光辐亮度达到标准规定的2类或者3类时,会在较短的时间或瞬间对人眼造成的伤害,它所依据的标准是GB/T 20145-2006/CIE S009/E:2002,判定的依据是CTL-0744_2009-laser决议。
“富蓝化”的照明对人的生理影响则是日积月累地且要经过数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会明显影响到人的司辰节律的,这方面是世界科研的前沿课题,有较多的研究报告,但是还没有对应的考核标准。
中文名蓝光危害
参    考《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关键词司辰节律
相关人物俞安琪
目录
1危害
2研究历程
3主要来源
4摘要
5关键词
6序言
7危害分析
8主要影响
9结论建议
危害
播报
编辑
蓝光对人眼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导致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病变的眼睛病理危害和人体节律危害。 [1]
1、蓝光危害第一 损结构:有害蓝光具有极高能量,能够穿透晶状体直达视网膜,引起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萎缩甚至死亡。 [2]光敏感细胞的死亡将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这种损坏是不可逆的。蓝光还会导致黄斑病变。 [2]人眼中的晶状体会吸收部分蓝光渐渐混浊形成白内障,而大部份的蓝光会穿透晶状体,尤其是儿童晶状体较清澈,无法有效抵挡蓝光,从而更容易导致黄斑病变以及白内障。 [1]
2、蓝光危害第二 视疲劳:由于蓝光的波长短,聚焦点并不是落在视网膜中心位置,而是离视网膜更靠前一点的位置。 [2]要想看清楚,眼球会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引起视疲劳。长时间的视觉疲劳,可能导致人们近视加深、出现复视、阅读时易串行、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症状,影响人们的学习与工作效率。 [1]
3、蓝光危害第三 睡不好:蓝光会抑制褪黑色素的分泌,而褪黑色素是影响睡眠的一种重要激素,已知的作用是促进睡眠、调节时差。 [2]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睡前玩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会造成睡眠质量不高甚至难以入睡的原因。 [1]
研究历程
播报
编辑
早在1966年Nell等研究发现蓝光的照射可以引起视网膜细胞的损伤,导致视力下降甚至丧失。其中,波长400-460纳米之间的短波蓝光对视网膜的危害程度最大。 [1]在2010年国际光协会年会中,世界顶尖光学专家一致指出:短波蓝光具有极高能量,能够穿透晶状体直达视网膜。 [2]蓝光照射视网膜会产生自由基,而这些自由基会导致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衰亡,上皮细胞的衰亡会导致光敏感细胞缺少养分从而引起视力损伤,而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 [1]
近日,医学专家担忧LED蓝光会对视网膜造成损害,甚至是失明。这一消息在网上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大量转发评论,同时也引起了光源专家高度关注。日前,上海市质监局专门组织检测机构对部分LED照明产品进行了风险监测,从不同渠道采集27个样品进行了蓝光危险性检测,与此同时,该局还首次“跨界”邀请了医学界、高校和产业界的专家一齐“会诊”,听取各方意见。
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副主任教授级高工、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照明学会理事长俞安琪就此次LED蓝光危险性检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率先将《LED照明产品蓝光危害的检测分析和富蓝化的分析及建议》一文发布于阿拉丁照明新闻网嘉宾点评《俞安琪》专栏。该文中,俞安琪提到,蓝光危害和“富蓝化”的照明影响并不是LED照明产品才有的,之前的某些金卤灯和某些荧光灯早就存在。
另外,俞安琪在文中强调,蓝光是组成白色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滤掉蓝光的说法是片面的,按人的生理时辰节律选择光照成份和质量,才是正确的。为了避免因使用高色温富蓝光的LED照明产品对人体健康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室内LED照明产品的色温不宜超过4000K,一般显色指数应达到80以上。室内照明应避免使用色温5000K及以上的LED照明产品。推广低色温LED产品技术和成本上已经完全可行。
主要来源
播报
编辑
蓝光大量存在于电脑显示器、荧光灯、手机、数码产品、显示屏、LED等光线中,该波长内的蓝光会使眼睛内的黄斑区毒素量增高,严重威胁我们的眼睛健康。 [1]
日常生活蓝光随处可见,但接触到的有害蓝光主要来源为LED液晶屏幕。如今液晶显示屏采用的都是LED背光。由于背光需要白光的效果,所以业界使用蓝色LED混合黄色荧光粉来形成白光。 [2]由于蓝色LED是一个主体硬件,因此这种白光中的蓝色光谱就拥有一个波峰,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有害蓝光伤眼的问题。 [1]
01:41
嘟拉安全教育:眼睛健康的杀手:蓝光,大家千万不要长时间看电视
LED液晶电视作为客厅娱乐的主要载体,大部分家庭选择晚上睡前看电视,甚至不少民众会在看电视时关上灯光,加之闪屏等因素,导致有害蓝光对眼睛造成伤害。 [2]而且由于看电视时间较长,那么受到的伤害也就更深了。由于有害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是日积月累的,因此电视蓝光对眼睛的伤害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青少年儿童。 [1]
人类生活已经离不开显示屏幕,也离不开电视。 [3]有害蓝光主要来源为LED液晶屏幕,它惯用的蓝色LED背光技术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有害蓝光伤眼的问题。 [3]而随着无有害蓝光辐射的OLED有机电视成为新选择。 [3]OLED(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全称“有机发光二极管”,是一种显示屏幕技术。OLED有机电视的屏幕面板每一个像素点都能独立自发光,不需要背光源。 [2]OLED有机发光体有3317万个固体微粒,能自动发光,只要向电极中输入电压,激发层就能产生所需要的彩色光,产生的蓝色光波段主要集中在460nm处,而非波长在400nm-450nm之间的有害蓝光,能量较小,对人眼危害微乎其微。

网友:
你测的是早期led,现在大厂出的好多了

网友A:
三原色是啥?没有蓝光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原色是啥?没有蓝光行不行?

红绿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原色是啥?没有蓝光行不行?

没有蓝光肯定偏色,但蓝光太强肯定伤眼晴。

网友:
蓝光是背光led灯珠产生的

网友:
你这不对啊,lcd使用的ccfl灯管,有多个峰的,至少紫外激发在蓝紫段有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