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智能锁改锂电

楼主:
找到电池组电源正负极,并跳过二极管

拆下原来的电池架,刚刚好可以放下sony两块1000mHa的电池。

网友A:
这是升压5v用的吗,注意电量,因为没电不会提示电量低,直接就开不开,备用钥匙放车里或者藏外面,别问为啥,问就是我改过

网友:
有没有测一下板子自放电大小?

网友:
电池是6v供电 后面应该是dc-dc降压电路  4.2v锂电升压到5v给dc-dc电路供电感觉效率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升压5v用的吗,注意电量,因为没电不会提示电量低,直接就开不开,备用钥匙放车里或者藏外面,别问为啥 ...

看来是吃过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升压5v用的吗,注意电量,因为没电不会提示电量低,直接就开不开,备用钥匙放车里或者藏外面,别问为啥 ...

不是有外置供电口的么,移动电源就行

网友:
原来是几节电池的?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友B:
还不如  直接2节 磷酸铁锂电池  直接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  直接2节 磷酸铁锂电池  直接供电呢

我的门锁是四节五号电池,三四个月就要换电池,后来两节占位筒,两节14500电池,完美替换五号电池

网友:
应该比电池耐用吧

网友:
还能这样玩

网友:
改了就怕没有低电压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