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事多磨,睿登AT25 可Wifi联网支持天气和时钟的USB电压电流表拆机测试

楼主:
睿登前些日子在咱论坛发过一个推广的帖子,新品AT25 USB表上市了,当时我看到这个帖子了,把U表也加到购物车里打算买一只尝尝味道,然后就忙到飞起,忘了这件事。过了两天坛友来喊我,然后送了一个AT25给我,真是兜兜转转,注定不会错过这个U表啊,也感谢坛友的慷慨,大老远的给我邮来

睿登U表一贯的造型,透蓝的壳子,他家的帽子还是一如既往的紧,要费很大力才能拔下来

U表背面有个按键,操控方式分为单击(切换显示界面)、双击(旋屏)和长按(系统设置界面选择项目+测量界面调整亮度)

U口的Vcc和GND的触点很宽大,适合过大电流

U口的触点是5个(两头的公头母座都是5触点),在里面多一个触点,可以支持国内手机厂商魔改的充电协议

下面是睿登AT25的参数和简介

U表上电之后会让用户选择一下语言,这里选中文

然后U表自动进入电压和电流界面,由于屏幕和字体的限制,这里没有功率的数值显示,略有遗憾

双击背面的按键可以旋屏,双击一次旋转90°,这个对于U口是垂直的充电头来说比较有用,不用歪着脖子看读数了

显示的数值是垂直的,看着有点像对联,就是没有横批

AT25支持联网显示时钟和天气,因为没联网,所以时间默认是1970年,至于天气,因为没完成配网操作,所以这里还不会显示

这里是U表的系统设置界面,长按按键循环切换,松手就会执行当前选中的项目

这里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也可以重置U表的Wifi设置

单击按键执行选项

手机上安装睿登官网的APP,点击右上角的+号

然后这里选择AT25

这里输入手机连接的Wifi的密码,然后非常折腾的事就开始了……

手机的APP死活连不上U表,试了N次都是配网失败

U表这里重置Wifi也无法解决问题

开始怀疑是不是充电头有问题,纹波过大,干扰到了U表?充电头是老了点,2013年的货,也十来年了

把示波器挖出来,测一下纹波看看

充电头空载纹波20mV

2A满载纹波80几个mV,这纹波没问题啊

然后又挖出来一些充电头,有普通的,也有氮化镓的,都是正经的充电头,然后插上U表,挨个测试配网,结果都是不行

后来合计,是不是手机系统版本和APP的兼容性问题,换了一部比较新的手机,装上睿登的APP,开始配网

结果就是可以了,之前测试的手机是安卓8的,后来这部手机是安卓13的,结论真的是安卓13可以,安安卓8就不可以吗?且慢,且听后续分解

点击右上角的链接,就可以连接U表了,界面会实时显示U表的电压、电流,也可以调整U表屏幕的亮度,翻页也行。这里还可以指定显示国内任意城市的天气

APP里设置好之后,U表这里就能正常显示天气了,手机APP退出后,U表也会和路由器自动保持连接,实时更新数据

时间显示的就是Wifi的时间,不用担心误差了

测试一下充电,手机电量大约30%,充电头是小米的120W氮化镓,AC线也是小米原厂的5P魔改线,可以看到手机和充电头正常握手之后,充电功率接近70W。
之前安卓8的手机配网一直失败,但如果用安卓13的手机配网成功后,U表重置Wifi两次,其中第二次重置后如果U表屏幕黑屏一下后再亮起,显示出电压电流界面,此时安卓8的手机配网就能成功。不要问我为啥会这样,我也不知道,睿登那边的逻辑我也说不清,但这样确实能让安卓8的老手机配网成功,就是这么折腾。

下面开始拆机,正面是一块160x80的彩屏

屏幕下面是一个无线模块,模块是基于ESP8684超低功耗Soc开发的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睿登AT25只用到了Wifi模式

ESP8684的规格书摘要

EPS8684的引脚定义

板子的背面主要的IC就两颗,左边的TSSOP10丝印3ATI很遗憾没查到具体的规格书,可能是定制丝印的产品;右边的SOT23-6丝印IV7SL就是MP2451,支持3.3V~36V输入的宽电压DC-DC,睿登AT25支持最高30V输入,所以DCDC也需要这种高电压的IC

MP2451的规格书摘要

MP2451的引脚定义

MP2451的功能框图

常言道:一寸长一寸强,对于糖葫芦来说,也是这样的,再次感谢坛友的馈赠,完工,撒花

EOF

网友A:
睿登的U表挺不 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登的U表挺不 错的

能把U表和天气预报+时钟结合起来,也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B:
实用、多功能U表。与测量电参数无关的,但又是日常的时间、天气信息整合进了U表。

网友:
这是噱头,一个工具上搞天气预报有啥用?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多功能U表。与测量电参数无关的,但又是日常的时间、天气信息整合进了U表。 ...

热烈欢迎老兄前来考察指导工作

网友:
现在USB电压电流表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表 ADC 使用了 TI 226,精度不错的

网友:
这么多表阿

网友:
手上有个前几年买的AT34,看AT25外观和AT34是一样的,像是AT34的升级款。

网友:
看着不错,要是加入C口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这款表很是漂亮,字体够大,以前买的睿登的小屏幕电流电压表,屏幕屏幕老化,看不清字了 。。。不知那款屏幕可以换

网友:
能不能测是不是劣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