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贴片机吸嘴和蜡镶机吸嘴的区别

楼主: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8969-1-1.html
左边是贴片机吸嘴,淘宝20.6包邮(买了后才发现PDD有16块多包邮的),右边是蜡镶机吸嘴,拼多多9块钱包邮,到手实际对比发现二者的结构是一样的,安装接口尺寸也一致,唯一的区别是那个弹簧,贴片机的弹簧很软,蜡镶机的很硬,用蜡镶机吸嘴代替贴片机吸嘴是可行的,但是要自己换掉那个弹簧,换起来很简单,拧下侧面那颗螺丝就可以把吸嘴拔出来更换弹簧了

网友:
不错不错。找到了替代品,如果能测出弹簧的压力在网上就可以买了。

网友A:
专业啊,我就是用镊子取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啊,我就是用镊子取放。

DIY一个贴片机并不难,框架部分,都是标准件,一个3D打印的东西都没有,用于结构固定的板子都是嘉立创免费打的铝基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4702-1-1.html
贴装头部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657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一个贴片机并不难,框架部分,都是标准件,一个3D打印的东西都没有,用于结构固定的板子都是嘉立创免 ...

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若接口尺寸相同,更换弹簧后应能互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