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universe YBL-4U/1.2V镍氢镍镉充电器拆解,极为精简,除了电阻就没别了

楼主:
买那种便宜的7号1.2V镍氢电池附带的,电路中除了电路就没别的了,由于不懂电路,所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正面长这样

直接拆解,除了电阻就没别的了,pcb前面是没东西的,只有这一面而已

想必那四个红色灯也是长亮不会转灯
一直充,会过充吗?

网友A:
看电路,电池通过限流电阻接5V的,LED并在限流电阻上。开始充电电流大,限流电阻压降大,LED高光。随着充电电流变小,限流电阻压降也变小LED渐弱

网友B:
这个玩意太差, 多多耐时的充电器可以好像低价时候17就买的了,看我拆解帖子

网友:
傻充自己计算时间,电池比较安全,电流约150ma

网友C:
这种充电器垃圾桶是他的归宿,没有充电检测控制电路,不是充不满就是过充,把电池搞废了,得不偿失。镍氢电池充电器要求高的就是松下的(就是以前三洋的),网上淘一个索尼二手的也不错,他们都是有单片机检测控制充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电池通过限流电阻接5V的,LED并在限流电阻上。开始充电电流大,限流电阻压降大,LED高光。随着充电 ...

想多了,这东西那有这么先进,灯只要接上电池就恒亮,除非电池接触不好电阻增大才会变暗一点

网友:
标准的傻充而已。

网友:
这个玩意太差,不能用

网友:
这种充电器是成本最低的,应急充一下还行,不要长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电器垃圾桶是他的归宿,没有充电检测控制电路,不是充不满就是过充,把电池搞废了,得不偿失。镍氢电 ...

貌似现在那种杂牌的1.2V电池附带的好像差不多都是这种
看着就有点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太差, 多多耐时的充电器可以好像低价时候17就买的了,看我拆解帖子 ...

某量的东西是不行呀
我有个某量的1.2V充电器,是买万用表附带的,还带了两节1.2V的7号镍氢电池
那充电器是220V输入,经变压器变的,板子也很精简,所以我也没用
一般我充电池是用Lii-M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电池通过限流电阻接5V的,LED并在限流电阻上。开始充电电流大,限流电阻压降大,LED高光。随着充电 ...

5V负极直接通电池负极,正极一路通过1K(102)的限流电阻接到led,再到正极,放入电池接通就会常亮;另一路经过300欧电阻限流,到电池正极,给电池充电。四组都是如此。

网友:
2毛到手的近乎三无的USB双槽镍氢/镉充电器拆解,电路很简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7069-1-1.html

网友:
这说明是傻瓜充电器

网友:
充镍镉电池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这东西那有这么先进,灯只要接上电池就恒亮,除非电池接触不好电阻增大才会变暗一点 ...

电路图能看到原件的连接,如果阻值合适,随着充电电流减小,限流的30欧电阻压降可能不能维持LED导通

网友:
连倍量这种有点名气的公司有这种充电器,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花点钱做好点自家的电池也耐用点不好么...

网友:
电阻用来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