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有啥好推荐的?

楼主:
目前本人手上有三个耳机,两个是三星mh1700单耳机,一个是n年前买的,一个是去年的咸鱼淘的,这款入耳式耳机我非常喜欢,开机就能自动连接,声音大,续航很厉害,看视频可使用四五个小时,挂在耳朵上也不容易甩掉,就是有两个缺点,开关容易接触不良,远距离没有5.0的好(蓝牙3.0)。
另外一副是本论坛买的三无产品,连接手机非常困,经常需要手动连接,半分钟左右才能连上,续航太差,一个耳机只能用一个小时就不行了,而且不能调音量大小,只要一接电话对方就说有杂音。优点就是远距离效果很好。
目前想成双11买一个好一点的,百元以内,续航长,好操作,不易掉的(有挂耳的那种)。淘宝看了半天,都虚标的厉害,吹牛比猴布斯还要狠……
有没有什么好货推荐一下,平时就接打电话,看视频,听小说用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三副小米air2青春版,一模一样的,都混在一起了。
天天听书,一个耳朵半天,轮着听,
四五年了,接电话没杂音,稳定可靠,电池也还好。
以前用缤特力,捷波朗,也就那样。
听歌,还是用音响或者发烧头戴耳机

网友:
音质要求不高的话,随便买个得了

网友B:
蓝牙耳机有很多种,不光是版本有很多,要根据需要来选择,如果是苹果手机,那么最好选择苹果的三件套,可以实现很多实用功能,如实时翻译功能,可以一边耳机听原声,另一边耳机同时听到实时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副小米air2青春版,一模一样的,都混在一起了。
天天听书,一个耳朵半天,轮着听,
四五年了,接电话没杂 ...

我现在听见什么粗粮之类就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有很多种,不光是版本有很多,要根据需要来选择,如果是苹果手机,那么最好选择苹果的三件套,可以 ...

苹果太贵用不起。百元以内的

网友:
个人体验最好的是Skullcandy CRUSHER WIRELESS .再贵的耳机舍不得了.

https://baike.baidu.com/item/Sku ... 20WIRELESS/56988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