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Switch模拟器-Ryubing (Ryujinx) 龙神模拟器使用教程小白都能学会 附固件 KEYS

楼主:
Switch模拟器-Ryubing (Ryujinx) 龙神模拟器使用教程小白都能学会 附固件 KEYS 和游戏

Ryujinx(龙神模拟器)使用教程【其他Switch模拟器可以参考 大同小异】

第一部分:准备工作与安装

在开始之前,你需要准备好以下文件和工具:

  • Ryujinx 模拟器本体:

  • Switch 系统固件:

    • 你需要从你自己的 Switch 主机中提取,或者从正规渠道获取。
    • 文件通常是一个 .zip 压缩包,里面包含许多 .nca 文件。
  • Prod.keys 密钥文件:

    • 这是解密和运行游戏所必需的密钥文件,同样需要从你自己的 Switch 主机中提取。
    • 文件名为 prod.keys。
  • 游戏文件:

    • XCI 文件:游戏卡带的转储格式。
    • NSP 文件:eShop 数字版游戏或更新/DLC 的格式。
    • switch游戏2000多个+电脑安卓的模拟器+金手指
      https://www.kdocs.cn/l/ceguk4acZn29
安装步骤
  • 解压 Ryujinx:

    • 将下载的 Ryujinx 压缩包解压到一个你方便找到的文件夹,例如 D:\Ryujinx。这是一个便携式软件,无需安装,直接运行 Ryujinx.exe 即可。
  • 首次运行:

    • 首次运行会弹出设置向导,如果错过了,主界面也很容易找到这些设置。

第二部分:核心设置

首次运行后,我们需要配置密钥和固件。

1. 安装密钥和固件
  • 安装固件:

    • 打开 Ryujinx,点击顶部菜单栏的 Tools -> Install Firmware -> Install a firmware from XCI or ZIP。
    • 选择你准备好的固件 .zip 文件,等待安装完成。
  • 安装密钥:

    • 点击 File -> Open Ryujinx Folder,这会打开 Ryujinx 的数据文件夹。
    • 进入 system 文件夹,将你准备好的 prod.keys 文件放入其中。
    • 重启 Ryujinx 以使密钥生效。
2. 配置基础设置

点击 Options -> Settings 打开设置面板。

  • General 通用:

    • Check Updates on Startup:启动时检查更新,建议开启。
    • Show Console Window:显示控制台窗口,用于查看错误日志,调试时有用。
  • Input 输入:

    • 这里是配置手柄的地方。
    • 在 Input Device 下拉菜单中选择你的手柄(如 Xbox 控制器、PS4/5 控制器等)。
    • 点击 Configure 来映射按键。Ryujinx 对手柄的支持很好,通常能自动识别。你也可以使用键盘模拟手柄。
  • Graphics 图形:

    • Graphics Backend:图形后端。

      • OpenGL:兼容性更好,适合大多数用户。
      • Vulkan:性能通常更高,尤其对 AMD 显卡和部分新游戏有奇效,但可能存在图形错误。如果 OpenGL 运行不畅,可以尝试切换到此选项。
    • Enable Shader Cache必须开启。首次编译着色器时会卡顿,缓存后再次运行同一场景会非常流畅。
    • Enable Texture Recompression:开启纹理压缩,可以减少显存占用,如果显卡显存较小(<6GB),建议开启。
    • Resolution Scale:分辨率缩放。默认 1x 是 Switch 原生分辨率(1080p/720p)。你可以调高(如 2x, 3x, 4x)来获得更清晰的画面,但对硬件要求也更高。
    • Aspect Ratio:画面比例,通常保持默认的 16:9 即可。
  • System 系统:

    • Region:地区,根据你的游戏设置,通常影响商店和语言,对大部分游戏本身影响不大。
    • Time Zone:时区,可以设置为 Beijing Standard Time。
    • Language:系统语言,设置为 Chinese 或 Simplified Chinese,这样支持中文的游戏会自动显示中文。
  • CPU 和 Memory:

    • 通常保持默认即可。Memory Manager Mode 建议使用 Host (fastest)。

设置完成后点击 Save 保存。

第三部分:添加与管理游戏1. 添加游戏目录

Ryujinx 不会自动扫描你电脑上的所有文件,你需要告诉它游戏存放在哪个文件夹。

  • 点击 Options -> Settings -> General 标签页。
  • 在 Game Directories 下方,点击 Add。
  • 选择你存放 .xci 或 .nsp 游戏文件的文件夹。
  • 点击 Save。

添加后,主界面的游戏列表就会显示这些游戏。

2. 安装更新和 DLC

如果你的游戏有更新补丁(Update)或追加内容(DLC),它们通常是 .nsp 格式。

  • 在主界面右键点击游戏图标。
  • 选择 Manage DLC 或 Manage Updates。
  •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Add,然后选择对应的 .nsp 文件。
  • 确保勾选了新添加的内容,点击 Save。

注意:更新和 DLC 需要与游戏本体版本匹配,并且需要相应的密钥。

第四部分:运行游戏与常见问题运行游戏

在游戏列表中双击你想运行的游戏图标即可。首次运行会花一些时间编译着色器,可能会感到卡顿,这是正常现象。

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
  • 游戏无法启动,提示 “Missing Key” 或 “Unable to decrypt”

    • 原因:你的 prod.keys 文件太旧,不包含该游戏所需的密钥。
    • 解决:更新你的 prod.keys 文件到与你的固件版本匹配或更新的版本。
  • 游戏运行速度慢、卡顿

    • 原因:着色器编译或电脑配置不足。
    • 解决:

      • 确保 Enable Shader Cache 已开启。初次卡顿是正常的,玩一会儿就会好转。
      • 在图形设置中尝试切换 Vulkan 后端。
      • 适当降低 Resolution Scale。
      • 确认你的电脑配置(尤其是CPU和GPU)是否达到要求。
  • 游戏画面出现贴图错误、闪烁或黑屏

    • 原因:通常是图形后端的兼容性问题。
    • 解决:

      • 在 Graphics 设置中,在 OpenGL 和 Vulkan 之间切换。
      • 尝试关闭 Enable Texture Recompression。
      • 访问 Ryujinx 的 游戏兼容性列表 查看特定游戏的解决方案。
  • 手柄/控制器不识别

    • 解决:

      • 在 Input 设置中,确认 Input Device 选择了正确的手柄。
      • 点击 Configure 检查按键映射是否正确。
      • 确保你的手柄在电脑上被正确识别(可以在其他游戏或系统设置里测试)。
  • 如何获得更好的性能?

    • 使用 Vulkan 后端(如果兼容)。
    • 更新你的显卡驱动程序到最新版本。
    • 在 NVIDIA 控制面板/AMD 软件中,为 Ryujinx.exe 设置高性能模式。
总结

使用 Ryujinx 的流程可以概括为:

下载模拟器 → 安装密钥和固件 → 配置手柄和图形设置 → 添加游戏目录 → 安装更新/DLC → 开始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