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蓝牙改3.5音频接收器问题

楼主:
QCC3034改装3.5蓝牙接收器,有沙沙声,接电源隔离模块没有效果,发现不接地的情况下没有底噪(左耳接地右耳不接地,右耳没有沙沙声)(如果两边都接地那就都有沙沙声),搞半天了求解

网友A:
输入的信号源有问题吧?是不是接上耳机输出?

网友:
从地线串过去的,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B:
问题出下你的输入源上

网友C:
这个是差分信号,不能接一起,据说高通的基本都是差分输出的

网友D:
需要做差分匹配和阻抗匹配.

网友E:
你别用电池,用USB供电,听听有噪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差分信号,不能接一起,据说高通的基本都是差分输出的

换了一个3.5母座,地线分开接了还是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别用电池,用USB供电,听听有噪音没。

这个板子只能电池供电,插电的话无法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做差分匹配和阻抗匹配.

这个还要做匹配的吗,要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信号源有问题吧?是不是接上耳机输出?

蓝牙输入,3.5输出,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下你的输入源上

蓝牙输入,3.5输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只能电池供电,插电的话无法开机

我发过贴子,改的蓝牙音箱,蓝牙板电池4.2V开始有微噪,4.2以下明显,用5v供电没有底噪音。你提高电压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过贴子,改的蓝牙音箱,蓝牙板电池4.2V开始有微噪,4.2以下明显,用5v供电没有底噪音。你提高电压看 ...

那意思是我要再弄一个升压模块,把这个3.7v的电池升压到5V输出吗

网友F:
差分输出,需要转成单端才能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分输出,需要转成单端才能使用吧!

接了一个CS4420差分(平衡)转单端模块,也是不行,电流声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过贴子,改的蓝牙音箱,蓝牙板电池4.2V开始有微噪,4.2以下明显,用5v供电没有底噪音。你提高电压看 ...

整了一个5v1a升压模块,后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