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科睿源 U203 数控电源拆机,并改装上电指示灯。

楼主:
这个电源不错,精度高,小电流调整和精度都不错,最小识别到0.4毫安。但不爽的是上电指示灯没有,要读第三排数码管才能辨识,不直观。先拆了,再找改装办法。

先上张改完后的图。

内部结构

拆开后,找上电的单片机脚位,未遂,遂搁置了一段时间。

后发现上电时CV灯会亮,简单了直接从这边引电不就完了,还有CC灯亮时,CV灯会灭,不过也挺好,灯灭表示进入恒流,也很直观。就这样简单了。

先断掉最下边按钮的线路

再拆下原来上电的CV LED灯,不拆也行,三个灯同时亮并联可能会暗。

再焊上一个会发光的LED按钮。

大功告成。
爽歪歪

工具就是要趁手,改过的才有灵魂。

网友:
数控电源维修利器 ,睿登的数控电源也挺好,之前买过两个

网友:
做工不错啊,啥价格啊?

网友:
东西看上去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看着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挺好的散热到位,

网友:
喜欢DC-DC二次稳压的电源,直接ac-dc模式电压调整率不是很好.

网友A:
没看懂说是改的啥功能    是看不到带载状态还是看不到开机状态

网友:
散热可以啊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楼主心满意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说是改的啥功能    是看不到带载状态还是看不到开机状态

换了带灯的电源开关

网友:
电源不错,精度高

网友:
用料还不错,但没有看到铭牌,不知道性能参数

网友:
那硕大的散热片,差点以为是线性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