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特力5号2400毫安时镍氢充电电池评测

楼主:
同样购自某宝,每节6.25元,邮费5元,买了四节,花了30元。
充满电后 每个电池都是1.35伏

四节串联用到电压过低 无法正常工作后 测量电压 四个相差不大 应该一致性可以保证

这么看比之前买的那个B品靠谱多了(测评链接
购买B品倍特力充电电池要慎重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两者相比也没高多少。

网友:
测一下容量呗...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友:
看到海鲜市场的FDK好像也不贵。

网友:
容量是多少对的起这个价格不

网友A:
这货我也有2100\2400D的 5号,还有7号900的,怎么说呢,都说BPI是国产爱老公,实际这货确实由可圈可点的地方
比如容量足,寿命尚可。不过缺点也不少,漏电严重,内阻大。
漏电严重,6-12个月闲置不用,可以漏电到0.9V以下,好在充放电几次能救回来。
内阻大,循环次数不超过20次,内阻小的30+,大的80+。
买的X狮2100内阻20+
我在单反用,BPI拍不了100张片,X狮可以拍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容量呗...

没有工具 不是很好测

网友:
容量和耐久性才是王道,电压差异那都是微不足道.

网友:
买了2节不好使,,后来多坏了,不知是不是假货,。。7号做做遥控器电池,也看不出实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货我也有2100\2400D的 5号,还有7号900的,怎么说呢,都说BPI是国产爱老公,实际这货确实由可圈可点的地 ...

BPI早期的爱老公可以,因为不知用了什么门道攀上三洋镍氢的次品电极材料,所以当年在国产品牌镍氢电池里属拨尖的,后来三洋没再提供材料,质量直线下降,飞狮其实也没什么好的技术,早期也是靠堆料发家,直径都比正常大一点重一点,粗用还行,千万不要存货,买来就要使劲操,因为飞狮镍氢电池到了一定年限就会发神经,电池会突然死亡,连苟然残存的名份也不留给你,其它国产镍氢电池坏了也就电流输出弱,电压能在1.2V保存很久,飞狮要么不坏,坏了掉电压停不下来,几天给你掉到0V

网友:
我前阵子买了4节倍特力2100,测试过放电,充满每一节基本能放出2100左右,这爱老公还是很阔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PI早期的爱老公可以,因为不知用了什么门道攀上三洋镍氢的次品电极材料,所以当年在国产品牌镍氢电池里 ...

5号充电电池没用过贵的,什么倍量等10元包邮4节系列(垃圾无疑),目前还在服役的就BPI和飞狮,品胜的年久失修淘汰了,GP貌似买到假货了不耐用。
听闻镍氢电池就爱老婆和其他,不知真假

网友:
BPI买过几次,容量严重不足。

网友:
还是松下电池把,别买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号充电电池没用过贵的,什么倍量等10元包邮4节系列(垃圾无疑),目前还在服役的就BPI和飞狮,品胜的年 ...

GP国产之中算最好的了,不过贵没性价比,有性价比的都是假货,爱老婆现在品牌和渠道归松下,工艺配方和厂房归富士通,三洋爱老婆被拆分了,想要好镍氢只能买日产FDK的富士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号充电电池没用过贵的,什么倍量等10元包邮4节系列(垃圾无疑),目前还在服役的就BPI和飞狮,品胜的年 ...

本来松下想独吞三洋电池部门的,但美国人说不行,这样违反反垄断法,判收购违法,必须拆分出售,否则你松下有品牌影响力有渠道有技术,天下无敌,松下只能要走品牌和渠道,工艺配方和厂房给富士通,这样大家都半死不活,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国产之中算最好的了,不过贵没性价比,有性价比的都是假货,爱老婆现在品牌和渠道归松下,工艺配方和厂 ...

那我买的GP铁定是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我也有2100\2400D的 5号,还有7号900的,怎么说呢,都说BPI是国产爱老公,实际这货确实由可圈可点的地 ...

飞狮的低自放7号我整了十几节,貌似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