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压提示电芯压差大保护,怎么解决

楼主:
如下图,刚破解改串数,不是使用中出的问题 ,板是拓邦的原来是20串的改16串,尝试补电也没消除,实际不是压差的问题。请教一下大神怎么搞

网友A:
电芯一致性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一致性差吧!

不是的,补电也不行。

网友:
你降串除了软件里改串数,接线有没有做并线改动?看你的小程序里还是识别为20串,只是有4个电芯没装,改的正确的话应该是只识别为16串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