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油烟机抽烟效果极差求助

楼主:
华帝的单电机油烟机,看参数是200W的电机,测试电机功率120-150W之间,以为是运行电容老化,买了原厂电容50UF,功率并没有变化,排除电容问题。

标注额定200W电机,拆下排烟管,最大档运行功率150W。手动关闭油烟机一半风门,功率降到130W。手动完全关闭油烟机风门,功率120W。装上排烟管,油烟机运行功率123-125W运行,从数据上看,油烟机几乎处于排气封堵工况,检查主烟道风门、油烟机风门均正常,可以正常开启,能听到开启,关闭声音。
那么问题是不是烟道堵塞了?
我家10楼,总高27楼。
-----分割线----
以为电机问题,功率达不到额定功率,于是去小舅子家测试,额定300W的双电机好太太油烟机。
测试内容:
拆下排烟管,单电机最大档125W,双电机最大档250W,油烟机内部有2个通道互不影响。
接上排烟管,单电机最大档110W,双电机最大档180W(考虑烟管共用一个,双电机开启阻力增加,电机效率降低)
忘记测试封堵功率了····

分析:单独从电机功率上来说,看不出明显问题,油烟机清洗过问题依旧。
就算200W电机没有300W电机给力,但是抽烟效果也不会差那么多,做饭高峰期油烟机基本没有效果,吊顶的烟雾报警器时常报警,想想油烟有多大。
我没思路了,油烟机可以正常运转,就是抽不出油烟。
怀疑主烟道不通畅,又无法测试,用过手机拍摄烟道情况,只能看到上下1-2层的范围,倒是发现楼下烟道有2块板子斜着卡在主烟道里··但是楼下堵塞烟道不应该会影响楼上排烟啊···烟道漆黑的,完全看不到是否通畅

网友A:
取下排烟管看风量如何,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烟道的问题,反之就是机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排烟管看风量如何,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烟道的问题,反之就是机器的问题。 ...

取下管道,风量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下管道,风量很大

那就应该是烟道的问题,现在好多装修会将烟道破坏的,你自己没有办法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是烟道的问题,现在好多装修会将烟道破坏的,你自己没有办法搞定的。 ...

我看了一下,烟道不算宽敞,而且没有副烟道,就一个直筒型烟道到,不知道是烟道截面不够,还是有堵塞,明天准备做一个潜望镜看看,看是否能看到楼顶的亮光,看得到说明是通的,看不到说明堵塞了?

网友:
炒点辣椒看看

网友:
最怕一些人装修时,自做主张敲掉付副烟道,落下的灰渣将下面楼层的烟道堵塞。

网友:
自家没炒菜的时候,厨房有别家的油烟味的话,楼主要去楼顶检查排烟口

网友B:
功率大是不是代表堵转了?
点支烟看看吸烟程度啊。?

网友C:
排烟管用那种硬的管子或者用304不锈钢管,排风的时候烟管晃荡也会影响效果,再者就是密封状态了,公共烟道上的止逆阀能不能完全打开,有没有漏气的。
我是在厨房另外又加了一个排气扇,过一段时间发现排气扇油污很重,说明油烟机的效率也不好,我是湖南人炒辣椒菜多

网友:
油烟机开启炒菜能感觉到冷风嗖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烟管用那种硬的管子或者用304不锈钢管,排风的时候烟管晃荡也会影响效果,再者就是密封状态了,公共烟道 ...

我也在想直排窗户外,不过这样不太公德,应为我楼下炒菜我就闻得到味道很大,客厅都闻得到···我在怀疑楼下是不是就是改的直排(我看过,就是楼下炒菜才有,听得到锅铲声音,还有灯亮,且很多时候晚上8点炒菜···),直排楼上用户遭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大是不是代表堵转了?
点支烟看看吸烟程度啊。?

这个我也纳闷,堵转功率应该升高才对,油烟机电机应该是属龙异步电机。我赌风道功率居然下降,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想直排窗户外,不过这样不太公德,应为我楼下炒菜我就闻得到味道很大,客厅都闻得到···我在怀疑 ...

排气扇只是一个辅助的排气,不是说完全不开灶上面的油烟机,我炒菜喜欢猛火的,所以油烟会大,下菜的那一刻油烟不能完全抽出去,有漏出来的到天花顶上,这时候排气扇就发挥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气扇只是一个辅助的排气,不是说完全不开灶上面的油烟机,我炒菜喜欢猛火的,所以油烟会大,下菜的那一 ...

这是个思路,窗户上开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烟道不算宽敞,而且没有副烟道,就一个直筒型烟道到,不知道是烟道截面不够,还是有堵塞,明 ...

有堵塞,有人故意堵你们下面楼层的烟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思路,窗户上开孔吗?

挂在窗户上面的,买的双向风扇,但是用的多还是往外排的,外面风大的时候就用不了,要把窗户关上

网友:
肯定是烟道堵塞,找一个大秤砣之类的铁疙瘩系上几十米的绳子,抓紧一端从顶楼烟道出口往烟道内抛,几次就搞定。

网友:
通过描述,明显是烟道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