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ype-C充电设备,添加独立充电口,最简便的方法(HP Chromebook 13)

楼主:
准备工作 :

1. 测量出,锂电池充满电后的电压 (比如 12.6伏 )

2. 修改好,充电适配器的输出电压,为满电电压 (比如 12.6伏 )
    作为独立供电口的专用适配器.

改造工作 ( 改造示范机型 HP Chromebook 13 G1 ) :

1. 拆除电池控制板上面的红色接线.

2. 将独立供电母口的正极,接到主板供电插口的 PIN 5 , 6
    负极,接到主板供电插口的 Pin 1

3. 若需要保留锂电池供电功能,
    可以在 "电池控制板上面的红色接线" 及 "主板供电插口的 PIN 5 , 6" 间,
    接上一个切换开关即可.

网友A:
独立充电口???意义是什么???

原电源插口不能用了??

网友:
又遇高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充电口???意义是什么???

原电源插口不能用了??

1. 原电源充电口,充电时会占用一个 Type c 接口,

2. Type c 接口在充电时,
    连接在其他 Type 口及 USB 口的设备,
    易产生无故断连又重新连接问题.

3. 长年在家里使用时,由独立充电口供电,
    能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其实吧,原来的笔记本电脑都是独立充电口的。

网友:
这个还是有风险,笔记本的电池都是总线控制,那个保护很复杂,现在大多数都是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原电源充电口,充电时会占用一个 Type c 接口,

2. Type c 接口在充电时,

我能说,风险比原充电口大的不是一点点吗????????????

1. 原电源充电口,充电时会占用一个 Type c 接口,

电源不是只有一个Type c 接口或者只有一个USB口吧

2. Type c 接口在充电时,
    连接在其他 Type 口及 USB 口的设备,
    易产生无故断连又重新连接问题.

充电口通常有专用的充电接口,并不影响USB或其它的Type c 接口

3. 长年在家里使用时,由独立充电口供电,
    能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理由是独立充电口供电就能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原理是什么??减少充电的次数?电池寿命多方因素决定,你这么改,还得多备一个12V的充电器,多个鬼,还切换开关,一但忘记了切换,12V电位,插入19.8V电压,不是难搞了???你在考验人的记忆性??

网友:
别买type-c供电的笔记本

网友:
不觉得方便,风险还大了吧

网友:
啊。。。这需求是强行给的嘛。。。。

网友:
chromebook13 轻薄本,这个正负极怎么引出来的呢?

网友C:
是要解放出来一个type-c口做别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解放出来一个type-c口做别用吗?

是有这个目的,
但最主要的是,
插上type c口充电时,
其他type c口及usb口上,
连接的设备(如U盘,鼠标,USB网卡),
会无故断开又重连。

网友:
断开重连这个确实是一个致命bug,这个大概是在协议握手过程造成的
确实很多笔记本有且只有一个c口
例如苹果家的air系列
只有一个c口,兼顾充电和数据传输

网友D:
是俺就直接电池正负引两根线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俺就直接电池正负引两根线来充

此方法一开始,
就试过了,
不可行,
所以才改用现在发布的这个方法,
因为现在这个新方法,
保留了电池控制板主控芯片,
与主板之间的通讯功能,
然后替换了”原本应该由电池送出的电压”,
改由我们添加的独立充电口送出电压到主板。

网友E:
这样改安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安全么

目前使用良好,
效果自己觉得很满意。

网友:
自己用没问题,会给别人用就要小心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