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经过简单测试,这个美力欧破壁豆浆机还是可以

楼主:
收到后经过测试,机子与描述基本一样,做工非常好,功能都正常。把手上有一个电源磁吸开关。
首先用304药水测试3分钟药水没有变色,是真316不锈钢并且不带磁性。
测试各种功能的功能如下:待机0.2W,烧水815W,果汁1348W,加热826W,清洗134W。
再告诉各位同学用预约功能时点了预约选好时间后要快点功能键要不过了2秒就不是预约了。
电机声音可以接受,功率正常。就看能用多久了。
这个电机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A:
虽然破壁机是个失败设计,但是三十多还是可以,用坏了扔了再买,也不算贵

毕竟以前六七百,韭菜割的嗷嗷叫

网友:
功能看着还挺多的。

网友:
这价格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破壁机是个失败设计,但是三十多还是可以,用坏了扔了再买,也不算贵

你看错了,三十多是优惠券,实际304的60多。我是60买的316的,现在是74.

网友:
现在我见到的大部分都是电机和加热是分体组合式的,你这个是一体的,见到的不多。我觉得这种破壁机的寿命主要在电机,碳刷式的串激电机碳刷磨损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女同事天天拿来打豆浆,我也蹭喝了不少~~~

网友:
破壁豆浆机60多还可以

网友B:
好的破壁机关键在于轴密封的寿命!我已经用了三个,最后都是轴密封出了问题!达到破壁效果电机一定是高速旋转!用了几日就会发现工作时噪音比刚开始使用大了不少。这点还无所谓,反正每次使用时间不长。经常使用就会发现,清洗时转轴要么手拨不动了,好像卡死了;要么轴部位开始漏水。买时的商家可能已经不在了,有的说没有配件了无法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破壁机关键在于轴密封的寿命!我已经用了三个,最后都是轴密封出了问题!达到破壁效果电机一定是高速旋 ...

破壁机关键在于轴密封的寿命.
对,因为轴密封漏就没有办法维修.但这个机子转速不是很快看看能用多长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