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铅酸改锂电,到底3S好还是4S好?

楼主:
该机原本内部安装12V铅酸电池,后来老化了,充不进电了,手头有闲置的18650三元锂电池,于是就手痒弄了组3S电池,并加了锂电保护板,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总是提示电量低报警,充满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于是想弄成4S锂电,但是发现似乎主板上的稳压芯片似乎不能高于16v左右,于是就纠结了,该如何选择好,特发上来给大伙看看,帮忙看看怎么改好一点

网友:
用铁锂3.2v,4串,完美替换铅酸

网友A:
用铁锂4S电压比较接近,但是铁锂均衡差点

网友B:
三元建议 3S,铁锂可以上 4S.

实际上 3S 的三元大多数是拿来当 12V 电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铁锂4S电压比较接近,但是铁锂均衡差点

铁锂还要买,手头三元18650很多,还是用三元18650比较好吧,关键是省钱

网友A:
铅酸满电14,亏电12V,三元3S满电12.6,所以老是报警。只能上三元的话用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铁锂4S电压比较接近,但是铁锂均衡差点

举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元建议 3S,铁锂可以上 4S.

实际上 3S 的三元大多数是拿来当 12V 电源用的 ...

三元实测发现电压偏低,总不停的提示电压低,正在打算三元弄成4S,但是三元弄成4S似乎电压又过高了,所以非常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满电14,亏电12V,三元3S满电12.6,所以老是报警。只能上三元的话用4S

三元的话用4S,那么电压最高点在4.2*4=16.8V,超过了MAX667和LT1054的电压最高值,所以非常纠结呀.

除非弄成三元4S电压不充满,相当于在4V,即 4.0*4=16v 这样的话也在MAX667和LT1054的电压最高值极限徘徊...................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4S加一块恒压板降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4S加一块恒压板降压用

你这方案我也考虑过,使用DCDC降压,感觉好不容易电压上来又降下去,再加上LM341T这些线性稳压管,感觉电池利用效率有些浪费了,感觉总不能兼顾周全

网友:
4s三元可以不充满,或者4s的铁锂电压刚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铁锂4S电压比较接近,但是铁锂均衡差点

也不知铅酸6S咋均衡的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铅酸6S咋均衡的

均衡啥,直接傻充

网友:
12V铅酸电压最高14.4V,3串锂电只有12.6V,用4串电压别充满或改4串铁锂。还有一个方法用DC-DC降压电路,电池包电压可以高一些

网友:
所以我的电瓶都不是彻底坏掉,而是其中一格拖后腿导致能点灯不能启动发动机

网友:
看低压告警电路如果有分压电阻的话适当调整一下就用3S甚至2S都可能行,电源效率更高,把LDO换成DC-DC效率还能再提高一些

网友:
4串铁锂加上保护板完美替代,设备不需要改动部件,换个铁锂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4串铁锂是最佳选择,铅酸电池单格电压充满2.4v,6串14.4v,铁锂电池单体充满3.6v,4串14.4v,甚至连充电器都不需要换,反正大多数铅酸电池充电器这只是普通的恒流恒压电源,没几个真的有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