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折了个先科播放机 不知道断线在哪焊接

楼主:
折开一看,手环也是连接线,哪位友知道断了的哪根手环线在那焊接了?

网友:
没有回路的吧,就是一根天线,单头式焊接的

网友:
看着像天线啊

网友:
没有断 是收音机天线

网友:
看着就是天线

网友:
是天线没有回路+1

网友:
没看懂,2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这不就是天线么!只焊一端,另一端打结,兼当手提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