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热死的海康威视DS-3WR-12-E千兆无线路由器并修好

楼主:
看它一直无规律指示灯来回闪,无法启动,我以为固件的问题,找了另外一个同款芯片的TLC路由器存储换过来,只是前面123灯微亮,不能用,再把存储芯片换回来就开机了,然后冷了又不开了,然后我意识到这可能是虚焊了,加上焊油风枪开400度加焊一下就好了
这个散热器越看越不对劲,想起来看过一个帖子,搜了一下还能找到[网络] 海康威视ds-3wr11-e路由器散热器是塑料的?! 我这个路由器散热片跟那个一样,看起来真像塑料,但是我查了一下,还真有在卖的,可能是某种石墨烯复合材料掺了金属粉末。做的散热片,但是我感觉不如金属和陶瓷的,我这里没有什么仪器测,只是拿风枪烤了一下,以上只是凭我个人感觉,下面还有一块金属底板,导热垫出厂就是歪的,顺便给矫正过来,有些图片是补拍的,没有想过发帖子,维修以后,散热器已更换为纯铝合金的

网友:
好吧!加焊可能保不了几天的。我说的是BGA芯片。

网友:
安装不对的话那些孔都是摆设。

网友A:
看外观怎么那么像创维的一款路由呢

网友:
有些射频芯片,不能用金属散热器,影响信号

网友:
加风扇,风冷散热。

网友:
赶紧安排水冷

网友:
路由器能热到哪里去呢,大量数据上传下载造成的么

网友:
虚焊是出厂的问题那怎么验收调试出厂的呢

网友:
怕影响信号上高级扇热片

网友:
看见纯铝散热片这几个字,我都感觉到了楼主的无奈

现在铝都要说是不是纯的了

网友:
又见小螃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外观怎么那么像创维的一款路由呢

习惯就好,ODM太多了...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网友:
高级散热片

网友:
这个还能热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