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也拆一个路由器断路器

楼主:
0.1元买的断路器

有些电子原件的,
说是每天断一次,
试试效果看。

反面没有原件

正面有些原件
要么六脚的,是含有时钟信息的。

网友:
每天断一次太频繁了,影响使用,要想不影响第一次还得半夜去插,我买的3天的。

网友A:
路由器断电干嘛,有什么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断电干嘛,有什么说法?

定时重启啊,就相当于手机重启一样,速度飞快

网友:
从不重启,除非停电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插电24小时断吗?

网友:
路由器不使用时有辐射还耗电,所以我家都是接的定时插座。

家里无人时间段都是关闭的,晚上0:30-7:00也是关闭

已经使用至少十年了

网友:
这玩意设计就是365*24工作的,没必要断电重启...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网友:
这玩意有用吗?

网友:
路由器设置里就有定时重启选项,打开就行了。

网友:
没有试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还没入手呢。

网友:
我家的路由器是人走关电,回家开机。

网友:
直接设置下定时重启不就行了?一般家用一周重启一次也够了

网友:
应该是含有时钟信息的,可以定时重启

网友:
很多路由器自带定时重启选项的

网友:
u1应该是个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