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乌龙事件!便携式多功能料理机MMF-DC31拆机检修,原来只是没电了!

楼主:
LP说打蒜泥的料理机用不起了,好吧,偶来看看

按开关确实没动作,考虑没电的话LP会充,加上以往类似的料理机出现过安全开关的问题
偶估计这个也是安全开关的原因,这货还没拆过,那正好拆开观赏观赏

顶部

侧面
除了这套,还配有3刀片和更深的食材仓

背面的充电口和贴纸

全套分开就是这样的

食材仓上有个顶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压住机头边缘这个推杆
然后按开关才能启动,也许是卡住了,没检测到

开壳简单

里面和电动抽水器有点像,只是没有泵

电机驱动MOS管

充电部分

电机,转子线看着挺粗

本想顺便都拆了看看,但电机固定螺丝拆了

但输出转轴上的这颗螺丝拆不动,没法全拆
估计电机和输出轴之间还有减速齿轮,看不到了

好吧,继续检查
安全开关这里,推杆除了在电池这边略有点紧外,微动测试也没啥问题

测电池电压才发现没电了
问LP说充了电的,但没反应,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吧,先充电
开始电流确实不大

几分钟后有300mA了

充到差不多4.1V

就这样试了一下,完全没问题的呀!

乌龙了,看来就是电用光,至于LP说充电没反应就当不知道这回事,装好交差!
下次啥都不听,先按规矩一步一步地分析检查

网友A:
都是塑料啊,食品级的吗?

网友:
打个蒜试试

网友B:
这东西用后清洗比较麻烦,还是用刀拍蒜来的快。

网友:
可能没插好没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塑料啊,食品级的吗?

不知道呢,反正就打蒜用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有DW01电池保护IC,现在的手电筒,蓝牙音响。。。。都没有这个了。

网友:
用后清洗比较麻烦

网友:
哈哈,元首吓得脖子一缩,冷汗直流——幸好只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
话说我想起之前我提过有多年前买的一个吸奶器的主机,改天也拆了看看,估计就是个微型偏心轮气泵

网友:
充电的就是这点不好容易忘记充电等到要用就没电了

网友:
既然都拆开了,顺便把充电口改成Type-C的嘛……

网友:
这让我想起武汉话:蒜鸟,蒜鸟。

网友:
发现问题这就简单了

网友:
像个玩具,,适合时间多余的爱玩人士,,,

使用电池,,能力有限

楼主:
一次打10几个蒜瓣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弄个手拉的不用担心没电

网友:
充电的?第一次见

网友:
还是比较倾向于用刀拍大蒜!味道纯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用后清洗比较麻烦,还是用刀拍蒜来的快。

冲一下就干净了。偶觉得麻烦的是刮蒜泥,而且残余多了点

网友:
其实买个手动的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