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哪里可以配到这个蓝牙音响的小板

楼主:
电池电充满了。插上小板提示电量低。能用。
之前USB掉了,焊上去,用了一段时间

楼主:
反正USB口完全不能用了,之前买了好多锂电池充电板,正好我也microUSB口。就吹下来。焊完,充电指示灯能亮,以为没事了。
结果充电口疯狂发热,和我之前学习机USB口坏了一样。
因为手头没有锡浆,用的无铅焊锡丝。。风枪350焊接的。
结果吹下来小板成这个鬼样了,
不上接口,板子接上去,还是低电量报警,量电池有4.3V。
除了正级一个小点,其他焊点打成一片了,

楼主:
作案工具在此,
这个板子怎么在淘宝搜啊。
拍照扫不出来。。
心累了不想弄这个板子了,想买一块直接换了。估计问题就出在这个充电开关小板上,

网友A:
这得多练习一下吧,多上助焊剂,焊完清洗残留物

网友:
要不自己画一个上LC白嫖?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网友B:
直接搜充放电小板 找一个尺寸差不多的代换

网友C:
把充电口铜箔这些全部铲掉,看看如何,不行再把充电芯片去掉,如果行了下一步楼主自然懂了

还不行就换板,那些老三、老四家的经常卖板子,只是我没用,从来没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充电口铜箔这些全部铲掉,看看如何,不行再把充电芯片去掉,如果行了下一步楼主自然懂了

啊  那个老三老四家,听不大懂, 我折腾了半天,又是吸,又是拿嘻嘻带拖,,结果拖了一大片地图。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那个老三老四家,听不大懂, 我折腾了半天,又是吸,又是拿嘻嘻带拖,,结果拖了一大片地图。囧。 ...

先试试前面的步骤,毕竟买的板子尺寸不同,装不会原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练习一下吧,多上助焊剂,焊完清洗残留物

我估计还是很焊锡丝的问题,当然技术也太菜,上过助焊剂了。

网友D:
同样的板子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搜充放电小板 找一个尺寸差不多的代换

手头有充电小板,但是这个小板还带个开关功能,上面那个ic应该是个充电IC把,我手头充电板倒是挺多的。一会把多余的锡 呀  铜箔都铲了,留下正极的焊盘看看。

网友E:
看内部有没有空间,可以换一块板,然后这块坏板当接口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板子不好找

是啊  在淘宝搜了好一会。。。这种杂牌件,真就是坏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内部有没有空间,可以换一块板,然后这块坏板当接口板用

这个小板应该不光充电,还探测电量,可能ic坏了,电池我单独用充电器充满了,插上去还是显示电量低。

网友:
吸锡带清理干净,飞线外接个c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吸锡带清理干净,飞线外接个c口吧

已经吸过了,,吸不动了,,估计只能像楼上的老哥说的,把这种大面积结块的铲掉,按道理,除了1个小正极点,其他都是些地,不知道为什么会提示电量低,一会我焊个typec口看看,明明插电的时候led指示灯是闪红灯的。。

网友:
吸锡带清理干净,飞线外接个c口。

网友:
这种单声道小板太多了  买过一大堆吃灰

网友:
凑合用的话,找到usb接口的地和电源引脚,在外壳合适地方打孔装个3.5mm电源插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