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KRUPS咖啡机遇到配件刺客,只能拆开研究下电磁水泵...

楼主:
有位同事说他家的咖啡机不好使了,要我给瞧瞧,考虑到还没摆弄过这类洋玩意,有这机会就应承了下来…

没接触过也没使用过,开始懵逼状态,怎么摆弄就是不出水,不知是步骤不对或者是某个检测元气件故障造成不工作,只有暂时先拆了再说…

后上部分两个盛水槽

其左边用来制咖啡的水瓶

里面塞的挺满

高压泵

这个应该是水位检测,有水时才能工作,无水应该会有提示

这个应该是超高温高压水路控制电磁阀

另外辅助工能的加热部分

后经梳理,正常咖啡制作前需待水温达到设定上限,前面板开始按钮不再闪烁,再选择按下咖啡制作量的按钮,然后超高压水泵启动,高温高压的水从装有咖啡粉的机头渗出…

目前问题就出在,invensys水泵启动后,无水流动,判断水泵卡死,拆水泵查配件

结果遇到个配件刺客…

只有打算拆开水泵研究一下

万没想到,该水泵不可拆………

最后只有原样装回…
装回后奇迹出现,可以制咖啡了…
原来在我拆水泵过程中,水泵受到震动,卡套故障暂时解除…

网友A:
咖啡机的配件就没便宜的,一段水管,一个接头,都是贵的出奇,不信搜搜看,更别说水泵了,

网友B:
竟然一拆就好了,难道这个水泵要抹点润滑油才不会卡死吗

网友:
可能还会坏

网友C:
这种属于什么类型的泵,磁力泵还是屏蔽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一拆就好了,难道这个水泵要抹点润滑油才不会卡死吗

用的间隔时间太长了,或者用了自来水或所谓的山泉水,放置时间长了就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咖啡机的配件就没便宜的,一段水管,一个接头,都是贵的出奇,不信搜搜看,更别说水泵了, ...

有国产代替品和拆机品,但同事放弃更换,考虑到很少用

网友:
小资生活必备

网友:
没想到这玩意内部这么复杂

网友:
哈哈哈,都啥年代了,还有洋玩意这样的叫法
这类东西之前都要带小资属性自立圈层,所以很多国内造转卖到国内但卖的特别贵。
这个屏幕看着也不行了,偏光片已经开始老化了。

网友D:
我不知道这些玩意如果不是经常使用的话,如何清洁?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这些玩意如果不是经常使用的话,如何清洁?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

别说这种了,豆浆机、料理机、扫地机器人、锂电吸尘器......这些不都一样,还没流行就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属于什么类型的泵,磁力泵还是屏蔽泵

属于柱塞泵吧,其实很简单的,电磁铁得到电脉冲,柱塞(铁芯)往复运动,借助单向阀泵水,电脉冲频率高,水流压力就大,反之水流就小。

网友:
随便买个其他牌的 我之前囤过几个 30多一个

网友:
居然是电磁阀造型。

网友:
咖啡机都不便宜吧

网友:
修得不卡了,买咖啡机除垢液,整个水路除除垢。

网友:
单单水泵都那么贵,整机更不用说了

网友:
咖啡机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