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维简K2做一个温度探头,实现实时温度计功能

楼主:
维简K2电压电流表功能这里不介绍(想了解的自行到官网查看),本贴只讲如何制作温度探头。

维简K2的HID上机位C口支持温度探头功能,温度显示在表盘的左上角。

如果HID口未接温度探头,左上角显示“NTC”三个字母。

维简的官方网站给出了温度探头C口的接线图。只需要24pin的C口中的A8或B8引脚,和gnd引脚(对应A12或B12),接上NTC的两根线(不分极性)即可。
NTC规格为:10K欧,B值:3435。
维简官网淘宝店有成品出售,价格比较贵,好象一条要20元左右,不如自己做一个。

原材料:5条NTC+5只C口,包邮4块多。可以做5个。一个成本不到1元。

到货了

取出一套:一条NTC,一只C口

C口很小,将B8和B12脚弯折一下,方便焊接。

将B8和B12两个引脚分别焊到NTC的两根线上,不分极性,一条线对一只脚。

焊好后,使用热熔胶固定焊点和线,热熔胶固化后就行了。

将做好的温度探头插到K2的hid C口上,左上角立即显示当前环境温度!

至于准不准,可以和小米温度计对比一下,相差只有0.1度,可以看出还是很准的!

而且这个深头是实时温度,用手捏住探头,表盘左上角温度显示实时变化,升温很快!放开手后温度立及会降下来。

这样,一个实时温度计就有了!

(完)

网友:
这么简单?
加个NTC就变温度计了?精度好像还不错哦。

网友:
简单粗暴

楼主typeC头子能不能做的美观点

网友A:
应该再做的美观点

网友:
精度不错,美观方面还有升级的空间。

网友:
支持折腾,折腾有奖

网友:
建议楼主:typeC头有待美化,温度纠正可用沸腾的水100摄氏度来比较与调节。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只盖了毛坯房,没有装修

网友:
精度不错,好评

网友:
接头做的好丑啊

网友B:
能不能不占C口就显示着?

网友C:
好复杂,打开焊里面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
加个NTC就变温度计了?精度好像还不错哦。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粗暴

楼主typeC头子能不能做的美观点

哈哈,自己用,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再做的美观点

现在在考虑一下如何才能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不占C口就显示着?

好象不行吧,探头要在外才能测温度,而且温度一直显示也不是必须的,需要显示温度的时候才插上测试一下,不需要时就拔掉,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复杂,打开焊里面不就得了

焊里面得一直拖着一个NTC探头,岂不是累赘?这个不用的时候可以拔掉

楼主:
精度令人惊喜,而且 还是实时的温度

楼主:
实际效果比照片好些,半透明的,除了结实,手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