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替换长城300W主机电源电容,

楼主:
朋友送的电源 说是电容炸了,我拆开看看  就是大电容鼓包而已,不过我也全拆了,10 16V一起更换了

2个200V 330UF,

输出的几个电容我全拆了

从别的型号也是长城的拆下电容 820UF的,

拆下大电容的样子,不过820UF的电容引脚大一点要用钻头钻孔,

这是全拆了电容

这是换好后的样子, 输出电容全换了16V 2200UF

网友:
不值得,小电容换固态好

网友A:
忒整齐;其实应该靠近变压器侧的都上一个固态,有固态在,其他电容就不容易鼓包了。

网友B:
我一直觉得长城的电源没有航嘉的做的好。

网友:
我用的就是长城电源,好多年了,东哥家买的,不便宜

网友:
老电源还是值得修

网友:
没有大显卡  还是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忒整齐;其实应该靠近变压器侧的都上一个固态,有固态在,其他电容就不容易鼓包了。 ...

固态是不鼓包,但会BOOM...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网友:
对比和以前我买的的现在的里头空荡荡的

网友:
300W主机电源对现在的电脑来说功率有点小了,但是只要不上显卡,这个功率也足够了。

网友C:
这个电源看着像山上来的

网友:
我的600瓦也是长城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忒整齐;其实应该靠近变压器侧的都上一个固态,有固态在,其他电容就不容易鼓包了。 ...

为啥呢?

网友:
二手电源白菜价,修这些都没动力,只能权当娱乐了

网友:
请教我也有个电源电容鼓了,哪里买电容质量可靠。

网友:
换换电容再战十年

网友:
电解鼓包是因为内阻变大,也就是ESR,导致在高频下发热增大,内部膨胀就厉害,同是电解液损耗也加大,内阻就更大,就更热,最终炸了。

而固态相近规格下,内阻比电解低多了,由于没有电解液,损耗也慢,寿命更久,在电解额定寿命内,固态可视为不会坏,相当于帮电解扛下大电流的充放电,电解只充当填平波谷的仓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觉得长城的电源没有航嘉的做的好。

我也觉得航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觉得长城的电源没有航嘉的做的好。

个人觉得长城低端电源都不咋地,但是服务器用的长城做工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看着像山上来的

你这么一说还真像...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