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汽车充电中途跳闸,软故障,分析以及解决过程

楼主:
【记录】汽车充电中途跳闸,软故障,分析,解决过程

最近入手二手新能源汽车一辆,400伏平台,电池包 350V100A  35度电 标称301续航

交代下  车辆来源 ,某海鲜市场购买的2.XX万, 国产纯电
内置充电机很少用,上一任车主都是快充,soc 95%自动停止。第一车主是环球车享汽车租赁公司  第二车主 景某车商,是公司户,第三车主 是个人。到手时候7万多公里 开到10万5千公里卖给我了,我这里是4手户,
快充的多,几乎很少慢充,所以排除车辆内置充电机的故障。

充电器来源,3500瓦随车充,貌似原厂配套,也来自某鱼市场 100多。

使用过程。在老家使用的时候 。没有地线,地线0.5的纯铜线直接接到防护栏就可以了,正常充满,10小时左右

在市区,1楼房屋,拖线板拉出去,地线还是接到防护栏,此防护栏是实心螺纹钢。充电到188公里的时候,估计电量80%,随车充间歇性发生保护停止充电,10多分钟到30分钟不等,

解决方案: 单独用2.5平方的铝芯线 从电表的出线,并联。看了下,是供电局的人整的4平方铜线,从那里的空开接了4芯 ,也就是(2.5+2.5)  *2   (打8折也是4平方),核算成5平方的铝线到20元的德力西C10的断路器,断路器接2.5平方双芯皮线到插板,插板是5元的10-16安通用的,插板接随车充。 这样, 188公里时候  10安断路器有点发热。频繁吧嗒一声自动断开开关,间隔10分钟-20分钟一次,调的不是10安的断路器,而是电表下的40A 双路开关  见图,这个时候,

想了一下
断开汽车充电,测试一下,还是仍然40a的开关几分钟自动 吧嗒 一声 断开了。

这个时候觉得奇怪了。不是单独双路的开关是没有跳闸的功能吧,莫非开关坏了,联想到之前2轮的1P开关时间久了也跳闸不能正常骑行的问题。一番折腾,换掉了40安的2P某个牌子 ,见图。 这个时候 另外找了一个旧的C20的双路2P开关 换上,

到发帖时间17:08开始充电 汽车已经226公里了。接近10分钟了没有 自动吧嗒  开关 自动关闭。

宣布问题解决!

总结:本人不是专业认识,猜测有误,还望大佬指点。
①3500瓦随车充 实际工作电流12.6安左右,电压227伏,从电表上看到的参数。1小时冲入24公里续航里程  实际3度电左右。
②随车充老家使用正常,市区1楼使用不正常(初期随车充保护到后面双路开关自动跳开)应该是接触不好,线径比较小。或者线路发热导致随车充保护。
③换了单独的双线 铝芯护套线2.5平方并联使用 相当于5平方  ,发热问题排除了。线路问题排除了。
④猜测后,换了双路开关解决好了
⑤多思考,老物件,2P的开关也老化,承载电流下降,
⑥为什么充电初期可以正常充电呢,因为电压低,随车冲随着充电时间增加,电池组电量的增加,电压提高了。电流还是12安多,总功率提升了。预计3300瓦恒定。导致2P开关不耐受发生故障。
⑦随车充有标记 至少2.5平方的线。线是能满足的。
用公牛10a插板插头充电,10a插板自带的线有轻微发热。
⑧零零总总为这个充电问题整了好几天了。今天完成。

楼主:
现在遇到新情况,开关不自动 吧嗒 断开。 但是充电一会还是会停止,

————————————————————

换个插板试试

楼主:
是的,空气开关即使没有漏电保护功能,仍能通过过载、短路或欠电压等机制跳闸。 ‌
1
2

跳闸机制
空气开关的跳闸功能主要依赖以下三种保护机制:

‌过载保护‌:当电路负载电流超过额定容量(如16A空开流经超过16A的电流)时,通过热脱扣器触发跳闸。 ‌
2
3
‌短路保护‌:检测到火线与零线直接短路或线路异常电流时,电磁脱扣器会瞬间断开电路。 ‌
2
4
‌欠电压保护‌:当输入电压低于额定值(如220V允许波动±12V)时,空开会自动跳

网友A:
充电机坏了,包的,还有大概率电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机坏了,包的,还有大概率电芯坏了

这样的话 买了个炸弹!!!前车主说过 充电桩8000块,不如外边充电,看来可能是炸弹

网友B:
就是软故障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软故障不好修

在老家时候充电正常,刚整了个地线针  链接到地线 继续充电还是如此,间隔10分钟就不能充了

楼主:
反复检查 现在看了电表显示  推测电压不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