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意Dandy油烟机拆卸更换电机及油烟机电机拆解保养

楼主:
今年下半年初,油烟机开始出现转速慢问题,这款德意Dandy新天弧系列油烟机已经15年了,没有拆洗过,是时候拆下来搞搞了,7月份拆开了一次,去了点风轮油垢,电机转子孔加了WD40,当时可以了,两个多月,最近直接停转了,开机嗡嗡响,先考虑是5uf电容问题,换了电容故障依旧,那只有电机故障了。

开拆是个大工程,这款是免维护款式,拆机换电机需要背面打开,需要取下来搞。

摆置桌面,垫好纸板隔层。

找到电机仓,开拆

可以看到风轮盖了,按盖子标识拧松

拆下风轮露出,黝黑的电机,直接卡死了,纹丝不动。

楼主:
主板部分,三个松乐继电器比较显眼

新电机,有接线说明,与主板次序不同,需要调整下。

更换过程比较简单,厘清主板上的接口线路,拆下旧电机及所有连接线

装上试机就能用了,只是快慢档模糊,启动就是快档,后面通过测量绕组阻值发现新电机三组阻值49,56,62欧姆,差异太小,应该出自电机本身问题。

楼主:
快慢档不分问题,让我后面想到量下原电机阻值,明显差异58,96,145欧姆 三档阻值,尽管某宝电机标称是同厂家的,贴纸铭牌较大差异。

那就继续拆拆旧电机吧,旧电机15年了,相当难拆啊,用台钳固定了,一点一点敲开,不要放了,取下转子上的的横档。

终于开口,开始露出电机线圈了

厚厚的油糊糊,积攒15年

电子转子取不出,晚上在楼下敲打外壳,敲打转轴,转子,毫无动静,先作罢。

楼主:
晚上睡觉时候想到了办法,把转子挂起敲打电机外壳,让它脱落,一早起来,担心敲击声音影响邻居休息,特地开车出小区到居民区外开工。

转子带轴承的,还是很润的。

挂到矮树上敲击,外壳定子部分

没几下脱落了,油垢确实很厉害,难怪卡死不动。

底部也有一颗轴承,也是润的。

拆除来发现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应该值得保养下,留作备件。

楼主:
用了大公鸡,热水,清洗外壳,清理转子油污,电子转子恢复到自由转动状态。
清理后

试了手动旋转,转速可以,保养完毕。

总结,这次拆机,恢复了油烟机到的工作状态,大概了解油烟机电机工作电路,还清理出一个电机备件,给需要的人参考下看看,了解电机接线也来这里看了下他人帖子学习了下,我也分享下我的拆机过程,谢谢大家观看。2025.20.30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了大公鸡,热水,清洗外壳,清理转子油污,电子转子恢复到自由转动状态。
清理后

试机【用了15年的德意Dandy油烟机更换电机试机-哔哩哔哩】

网友:
原装的应该好一些

网友:
搞抽油烟机很辛苦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