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2225设定输出12v的时候似乎有问题

楼主(2025-10-30):
发现MP2225设定输出5V以下都没问题,效果也很好,但是设定输出12v的时候,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就联动了,电压差大约5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难道这种同步降压模块只能低于5V工作的吗?

搞不懂为什么,限制电压应该是18v,但是手册上似乎也只写了5V以下推荐电路,5V以上就没写了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 ... 7/MPS/MP2225GJ.html

网友:
这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A:
不懂,不过第14页写的示例调压只到5V,有没有可能设计就是为5V以下服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过第14页写的示例调压只到5V,有没有可能设计就是为5V以下服务的?
...

但是电源是在16-18v以下都能工作的,那么中间这一段难道就不行?

而我测试的正是中间这一段,手册里似乎没说中间这一段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源是在16-18v以下都能工作的,那么中间这一段难道就不行?

而我测试的正是中间这一段,手册里似乎 ...

不清楚,你看DATASHEET里有没有写运行逻辑,反正我看不懂...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