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面罩式氧气瓶改鼻吸式

楼主(2025-10-30):
市面上大部分便携式氧气瓶(1-1.4升装)都是面罩式,吸一下就要按一下很不方便。少部分牌子有鼻吸式,但是牌子知名度都不高,而且价格还贵上几块。于是萌发了把面罩式氧气瓶改成鼻吸式的年头。

其实要实现鼻吸很简单,持续给按键压力就行。另外压力要能调解大小来控制出气量。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很合适的东西。喷漆罐助力手柄。这东以前买过两个,喷漆挺好用,就是不懂大小合不合适。

我买的是这样的

试了一下,刚好可以卡住罐头

然后拆解,只保留前面的圆柱形结构

打孔,加装手拧螺丝

装上去就是这样

最后接上氧气管就能正常使用了

注,这个小东西和厂家的相比有个小问题,就是没有刻度显示。每次调解都需要自己感受出气大小来调节。厂家的有刻度可以直接调节到位
另外还下单买了两瓶鼻吸式,等用完了在拆解看看厂家的调节机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医疗器械也可以DIY么,感觉撸主这心有点大啊...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疗器械也可以DIY么,感觉撸主这心有点大啊...

民用级别的,像这个月女生四川甘孜徒步被搭子抛弃事件里面,一般人随身带的就是这种一升装面罩式氧气瓶。而且我只是简单改动,让使用更方便,又没进行破坏性改造

网友:
重要是密封

网友B:
值得商榷,我觉得不可行。
正规便携式高原氧气瓶的氧气浓度在90%以上,大品牌产品可达99%以上。氧气浓度超过60%的话,人吸入就有可能导致氧中毒,所以这些气瓶基本是是面罩式,使用时会自动混入空气。鼻导管一般在医院使用,氧气浓度是经过调节的,家用也有文氏效应的鼻导管,那个也是会混入一定比例的空气。
高原旅游用管子塞鼻子里,搞不好吸入纯氧,网上甚至能看到有些人堵住一个鼻孔吸氧,绝对是错误的。另外面罩式是喷多少吸多少,导管是一直在放气,一瓶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玩意不是给你长吸的,是不适时过肺吸入,长时间吸食会导致一但断粮身体没有适应性,从而无法适应高原反应

网友:
五楼说的有道理不能太密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得商榷,我觉得不可行。
正规便携式高原氧气瓶的氧气浓度在90%以上,大品牌产品可达99%以上。氧气浓度超 ...

鼻吸管有两种,一种是单孔堵塞式,堵住一侧鼻孔,其实不舒服。但是浪费少。另一种是双孔开放式。两种不论哪一种吸入时都会吸入空气。
这种一升气瓶本来就不能支持很长时间,最大气量是2分钟。小气量是20分钟。反正你用过就知道。面罩式的吸一下按一下同样会浪费一部分气体。关键是很累

网友:
5楼讲的原理不错,楼主解释的也很好,只是没用过,不好乱表态。

网友:
把氧气当营养品来进补了吧。其实人家设计成那样就是有原因的。

网友:
这个也是可以改造的,挺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鼻吸管有两种,一种是单孔堵塞式,堵住一侧鼻孔,其实不舒服。但是浪费少。另一种是双孔开放式。两种不论 ...

如果避免浪费部分气体,可以尝试增加3v左右气泵,给按键压力的同时气泵开启。

这样可以保证氧气管内的气体全部毫无保留的输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