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雅达利游戏合卡 拨档故障

楼主:
雅达利游戏合卡,算是逆天设计。时间久了,拨档99%接触不良,故障率太高。

  如图,4档位共16个游戏。拨档(触片)故障,16个都失效。
1、用酒精点滴,来回拨弄。挥发半小时后试机,13、14个游戏正常。6个小时后,游戏全部失效,故障依旧。
2、用 wd40润滑剂 点滴、拨弄。效果还不如酒精。
3、游戏卡封装,貌似拆卸困难,不知更换内部的铜触点片是否容易。(有过维修体验吗?)

网友:
这拨动开关,能不能换掉嘛?
触点结清方面WD40确实不如无水酒精。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再试试香蕉水,最后试试洗板水。
就清洁触点效果而言,洗板水大于香蕉水大于无水酒精。

网友:
我觉得直接拆开把拨动开关换掉即可,假货宝上普通的拨动开关便宜得很...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网友:
拆吧,看看内部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