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灵异事件?

楼主:
不知道电梯是否属于安防,三个问题求救:
1.经常莫名停我楼层,我认为是厢内的人按错,然而以下画面如何解释;

楼层按钮自己亮了?厢内按钮和这个外部按钮是分开的,实际观察也是如此,不应该亮。

2.另一侧电梯。厢内没人。外部也没人按,突然停住,开门关门持续好几分钟,然后自动恢复了:

3.如果在电梯井观察厢体,它是否应该是黑乎乎的吧。升降过程内厢门是关闭的,灯光不应该外泄吧,可是我观察到每次经过,外门缝隙有光?

求科普。

网友:
要么是外呼按钮有故障,要么是电源控制箱内继电器故障,要么是信号干扰

网友:
电梯井里有灯的,方便检修,电梯这东西必须定期检修的,难道每个月每人来看看么?

网友:
按钮故障了嘛,我买的人体感应小夜灯也是,半夜自己常亮,故障如同我所料,按钮氧化了,随时处于半通断状态,用无水酒精滴进去反复按几次就好了。
我哪感应小夜灯是装大门下面的,每次进门就会自动亮,方便换鞋。
前几天反复两了几次,吓的我媳妇鼓捣说有贼进来,半夜尿都不敢去屙..............

网友:
按键线路漏电了,报修,上个月我就修了一个,进水了

网友:
2关门感应是机械接触式的吧,老化了呗,常见于低档电梯,可与3互相印证,3内门合不牢的太常见了,别说你在外面看到光,在里面都能看到外面楼板在走。

这样的电梯发生1可一点不奇怪,就是外面你楼层的按钮坏了呗

网友:
你这电梯有三个问题,找电梯维修人员来处理应该不是很难,电梯的问题一但发现就要及时报修,不然就会出更大的事

网友:
按钮或者是传感器故障

网友:
这玩意《走近科学》能录十集,最后一分钟揭晓真相:按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