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梯闹鬼了吗?求科学解释

楼主:
1.经常莫名停我楼层,我曾经认为是厢内的人按错,然而以下画面如何解释:

注意红圈的前半秒,楼层按钮突然自己亮了?厢内按钮和这个外部按钮线路设计是分开的,实际观察也是如此,不应该亮。

2.另一侧电梯。厢内没人。外部也没人按,突然停住,开门关门持续好几分钟,然后自动恢复了:

3.如果在电梯井观察厢体,它应该是黑乎乎的吧。升降过程内厢门是关闭的,灯光不应该外泄吧,可是我观察到每次厢体经过,外门缝隙有光?

求科普。

网友A:
找物业,电路故障吧。

网友:
要么是外呼按钮有故障,要么是电源控制箱内继电器故障,要么是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物业,电路故障吧。

物业只有电梯罢工才会管

网友B:
有这功夫瞎想,不如自己查一下规范:

以下是电梯井道照明相关规范的核心内容整理:

一、国家标准规范
‌GB 16899-201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现行有效,但主要针对自动扶梯,井道照明要求需参考其他专项标准‌
1。
‌GB/T 50034-202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2024年8月1日起实施,替代GB 50034-2013,涉及建筑照明设计通用要求‌
2。
‌GB 50310-2002《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明确要求井道应设置永久性电气照明,照度不得小于50 lx;
井道最高点和最低点0.5米内各装一盏灯,中间灯间距不超过7米;
机房和底坑需设置控制开关‌
3。
二、设计规范
‌JGJ 16-2008《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补充规定:井道照明电源宜采用36V安全电压,若用220V需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灯具间距不超过7米,但需通过照度计算验证是否满足50 lx要求‌
3。
‌GB 50055-93《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井道照明管线暗敷时无特殊要求,明敷需采用防火线缆及保护管‌
3。
三、特殊要求
‌电压选择‌

井道长度≤50米时,推荐36V安全电压;
井道长度>50米时,宜采用220V并加装30mA瞬时动作的RCD(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3。
‌灯具布置‌

最高点(机房楼板下0.5米内)和最低点(底坑地面0.5米内)必须各设一盏灯;
中间灯间距需通过照度计算确定,通常不超过7米‌
4。
‌控制开关‌

机房和底坑需设置双控开关,便于检修操作‌
3
4。
四、豁免条件
非封闭式井道且周围环境照明充足时,可免设井道照明‌

网友:
这可得找个大神来瞧瞧

网友:
没那么玄乎!

网友:
鬼不需要做电梯不像人那么麻烦
估计就是呼梯按钮进水连电导致误动作,或是电箱里有线路连接错了。

网友C:
没什么,硬件老化了而已。我们这边10多年的电梯,以前也这样,换了一套电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功夫瞎想,不如自己查一下规范:

您这个解释了井应该是亮的,但是厢体外部不应该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硬件老化了而已。我们这边10多年的电梯,以前也这样,换了一套电控就好了。 ...

比较新的,不至于老化。

网友:
会不会是按钮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