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200元的小厨宝 敢买吗?

楼主:
天冷了,本来想装个电热水龙头,研究到小厨宝去了。

下出水小厨宝能选的大牌子不多,只能看中海尔,11L的有点嫌大。拖了些时间,经常缺货,拼东东常年439,有次平台补贴更便宜点,没下手。听说快要下市了,我想着会不会有新品出现。结果奶东和拼东东都没货了,有也叫价七八百。 而同款11L上出水的,最低时才330多。

没办法了,只能看看其他牌子,有点名气的只有阿诗丹顿,价格和海尔差不多,外观一般,关键更厚,壁挂大忌。

无意看到乐视,竟然还有小厨宝,还有我挺喜欢的屏显温度。 价格才200,还一堆安装配件和漏保插头。。 除掉这堆东西还有多少成本用来做厨宝。

平台突然再跳出补贴,200也不用了,一百多。容积小一点的才几十元。  吓得我马上付款了。

不知道这么便宜的东西,能用不??   我内心一直倾向海尔的,起码内胆应该好很多,无奈下出水的市场小,海尔可能直接停产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用燃气的更安全...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网友:
试了才知道,毕竟当年在外面打工住出租屋的时候,用5元的“热得快”烧水,用了两年多都没坏,也没出意外。

网友:
得拆开比较才知道

网友:
这东西本身没啥技术含量,只要是正规产品安全性没啥问题,主要是电线要注意,线径一定要够,否则有很大隐患

网友A:
这还怕?我用六十的即热式水龙头好几年了。
不过我也想换这种储水的,但是一直加热保温太费电,如果能加上定时功能就好了,设定三餐睡觉时间段保温就行

网友:
不错不错,你觉得够用就行

网友:
买史密斯的,我刚修了一个,里面是不锈钢内胆

网友:
我买过一个97的好太太,上出水,8L,用了一年半吧,没坏,搬家了用不上了

网友:
有些事情是明知风险但依然有人去做的,比如骑两轮摩托。

热水器这块是有成熟方案的,但是都打不过几十元的热得快。

储水的散热导致耗电高,热得快瞬时功率大,因为是发热体浸入水里,都有一定风险,但也没听说身边真的电到谁。

如果我自己用,大概会选 “电磁小厨宝”

网友:
这个还行吧,能换镁棒更好用吧

网友:
贾老板都在美国不回来了,这个牌子随便哪家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怕?我用六十的即热式水龙头好几年了。
不过我也想换这种储水的,但是一直加热保温太费电,如果能加上 ...

有定时功能的型号。也可以自己加定时器啊。   我估计就是早上用完就断电了,晚上再开。也有温水用的。

网友:
短时用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