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天冷了,给爱车手搓一个钛酸锂蓄电池组

楼主:
天气渐凉,我的远景X3刚换了两年的铅酸蓄电池不行了。想着再换一块好点的吧,也得三百左右,主要的是不耐用。这是电池型号:L2-400

看坛友们都手搓锂电池代替原车电瓶,我也耐不住寂寞,主要是耐用省心。最后历时半个多月,其间陆陆续续定方案,买原件。

搜索发现,号称最安全和耐用的钛酸锂也不是很贵了,虽然钛酸锂能量密度不高,但比铅酸还是强一点的,只要车里放得下就行呗。这是当时筛选的两款型号:60138和32145。

又看了看马云家卖的电瓶壳子,经计算发现,60138空间利用率低,60Ah的电池放不下,选择了12345,貌似正好容得下60Ah的电池(30节,每节10Ah,5串6并)。图中这三款壳子通用,只是70D23高一点,结合电池高度,电瓶壳子我最终选了70D23,反正发动机仓内高度容得下。

这种钛酸锂最高充电限压2.8伏,好多人选6串,因为汽车发电机输出电压最高14.7伏左右,5串的话就超压了。不过6串充不满电,电池利用率太低。我选5串,发电机电压可以稍微降低一点。开始考虑方案是调发电机的调节器,后来给否定了,选择串个大电流二极管差不多正好降0.7伏。因为整流器大多是封灌死的,并且拆装也麻烦,就不选了。买的100A的二极管:

把发电机输出断开,用16平方硅胶线引出,二极管散热自己加工,找个合适的地方装上。

打车试试,结果不发电了!这才想起发电机需要励磁电压,这样隔离开电瓶电压到不了发电机,肯定不发电了。简单,就再逆向并个二极管吧!这个不用很大,我用的MUR460,因为手头有。

上个保护罩

打车试试电压差不多,冷时候刚启车还要比这高,但应该不会超14伏了。

电池到货,满满的一箱32145,生产日期今年二月。没设备测内阻,测了下电压,基本一致。

排列好极性,用玻璃纤维胶带困扎紧。

试了一下,正好放电瓶壳子里。

连接我用铝排。虽然电池厂家建议用铜排,但电池输出肩台是铝的,铜排要镀锡,正好手头也有铝排。这是维修路灯换下的铝板,厚度和长度都差不多。

加热揭下那层PCB覆膜。

裁切钻孔

用砂纸打磨两面,因为有氧化层,氧化层不导电。然后用不锈钢螺母拧紧,两面一样。

接好线装壳,正合适。引出线还是16平方的硅胶线。

隔层绝缘板,上保护板。本来考虑不用保护板,只用个均衡板,降低成本。后来还是选择了保护板,一是安全,二是万一忘拔钥匙或忘关灯不至于放尽电损坏电池。贵就贵点吧……

上车,发现正极接线去发动机的那条短了(因为这个壳子高了2CM)用铜排接了一小段。

装好打车,竟然断电保护,打不起来。问保护板商家,开始说调的参数不合适,按他说的调了一通也白搭。后他又说这是强起电源的保护板,有点小。咱也搞不明白强起电源和放车里有什么区别?

没办法,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把他板子上16颗TO-252封装的LR7843和6颗0.005Ω电流取样全部拆下,拿出自己前年做点焊机剩余的PSON-8封装的4N4R8和PCB,PCB两块,切下功率管焊盘部分拼接一起,再多并4颗取样电阻(共十颗),管子两面共12颗,手搓一个控制板替换原电流控制部分。

上车打火正常了,完美!这是打开钥匙空载电流,关闭钥匙电流太小,显示不出来,为零。

这是打着车充电电流,发电机100安的,完全没问题。那个475是打车时的瞬时电流。

好多参数可以自己设置,慢慢研究吧。

网友A:
看着不错呀,比铁锂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呀,比铁锂安全吗?

据说比较安全。

网友:
钛酸锂不怕过放,就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B:
咋不试试超级电容呢,论坛那个挺便宜的啊,另外这板子用在车上可靠性高么?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网友C:
花了多少钱?电芯不隔离吗?就靠一层绝缘皮不怕模花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不试试超级电容呢,论坛那个挺便宜的啊,另外这板子用在车上可靠性高么?

超级电容的坑我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了多少钱?电芯不隔离吗?就靠一层绝缘皮不怕模花短路

外壳不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