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L85MA-S电源板维修记录

楼主:
L85MA-S电视机电源板AY358D-2MF01 MI81-D490100039304

电视机电源板损害维修记录,坏RCS电流采样电阻、Q1、D4、R4、但是用一个月时间又损坏原故障(PFC电路)
电源IC采用MPS HR1270,没找到相关规格书,倒是参考HR1211

HR1211电路

网友A:
如果ic没挂,那么就是元件选型有问题,否则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电视的电源板是最工整漂亮的,反正不大好修,大多数都当个装配工=整板换,而大多数坏只是用久了零件变质造成的,难查些,查到故障了也就几元钱就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c没挂,那么就是元件选型有问题,否则就是质量问题

IC应该是没挂,换完这几个损坏的元件 就可以测量到输出电压,损坏的元件都是按板子上参数购买,除非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Q1是正品吗?砸开跟原装的比较一下核心面积大小?

网友B:
现在手头有部 24寸的熊猫液晶,最近也是要连开两次才能亮得屏,且画面有波纹,听到电源有吱吱声,特别是亮屏之后。测主板电压,12伏只有9点多,5伏 是4.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头有部 24寸的熊猫液晶,最近也是要连开两次才能亮得屏,且画面有波纹,测主板电压,12伏只有9点多, ...

换固态电容,估计电解电容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固态电容,估计电解电容不行了

应该是吧,把背光插线拆下,原来应该12伏的点,从9伏升到15伏

网友:
可能是换的元件质量不行

网友:
再换一次,如果还是坏那就考虑板子了。

网友:
我的一个创维的电源板,外观完好无损,但是3.3v飘忽不定,直接换板完事,这个修起来最主要的是耽误时间,使得家人长时间无法看电视引发诸多抱怨,甚至于直接说旧的不要了直接去买新的。

网友:
换个拆机板子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