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起子机输出轴轴承型号尺寸是多少

楼主:
垃圾南威起子机,批头卡死拆不出来了,拆开准备换个输出轴,结果上面的轴承敲不下来,一顿暴力输出轴承损坏都没搞下来。附近没有卡尺,问一下谁知道这个轴承的尺寸或型号是多少,谢谢
2572093[/attachimg

这个输出轴上的轴承

之前买来准备过手电钻的输出轴,没用到准备换上,尺寸应该合适

网友:
应该是肉眼比卡尺要准的。

网友:
通用轴承,没有卡尺,直尺总有吧,内径一般是8mm和10mm两种,
而且基本能确定是标准轴承, 内径8就外径22,,内径10就外径26,
即便是非标轴承,那内外径单位也一定是整数mm,不会有小数点的,没有人闲得蛋疼用定制的非标轴承的。
用直尺精确到mm,问题不大吧?

网友:
轴承都有型号打印到体上,买同型号就可以。如果遇到山寨无型号的货,就按楼上的办法测量,也可以拍一只几块钱的工程塑料卡尺等几日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量上了。
内径10mm,外径19mm,厚度5mm
型号应该是6800